[手持表] UT136B+电阻档改造

楼主(2023-08-23):
电阻档坛友说只能改分压电阻,买的1206电阻还没到,特意买精度5%的好挑选,也不知道合不合适每种50个,手里有可调电阻先按上测量合适电阻值到时候挑选就行了。
10K 0.998 原10.04
1K 0.999 原 1.003
100 99.8 原100.5
以上是我测量的修改后和原机的阻值。
以下测量修改基本以702S为准,没有基准啥的

网友A:
这是用702校136?即便你的702是准的。5%电阻也不太可能是低温飘的。动分压网络还是慎重些好。

网友B:
哈哈,把成熟社区改成功改造成棚户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702校136?即便你的702是准的。5%电阻也不太可能是低温飘的。动分压网络还是慎重些好。 ...

没办法只要他最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把成熟社区改成功改造成棚户区!

你要是嫌弃我们这些棚户区可以远离观望,不必嘲笑,显得你暴发户么,你不也是从棚户区改造出来吧,爆发了就看不起人了么

网友A:
你这个的调整貌似最多可能有7个字,我自己的和印象中坛友的,都没有这么大。你谨慎些为上。702未必准。我验证136的电阻箱是0.02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的调整貌似最多可能有7个字,我自己的和印象中坛友的,都没有这么大。你谨慎些为上。702未必准。我验 ...

新手不是很懂,条件有限,能搞个差不多就行了,我连差几个字都是朦胧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手不是很懂,条件有限,能搞个差不多就行了,我连差几个字都是朦胧的 ...

这些电阻还会影响电压档,改动前要慎重

网友:
温度系数是第一考虑因素,否则夏天调对了,冬天又漂N个字。

网友C:
提出两点建议
1,这种蓝色可调电阻,正经bon还是什么牌子那个,官方给出资料,100ppm,温漂确实不小了,不建议用
如果用,建议测试一下它是正温漂还是负温漂,并联一个反向温漂的电阻,调节好后,温漂会小很多,我实测过的,在我有限的条件下,我觉得比较满意

2,测量电阻这东西,万用表的两线测量差不多就行了,往下去是无底洞不说,还不准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问就是我已经掉过这个坑里了,虽然爬出来了,但是电桥我都垫脚底下了

ut61e,当年那个夸啊,结果到手折腾完才知道,这玩意儿根本做不到刀刀卡线,除非电路重新设计
我当时眼眶里那个泪啊,差点就掉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出两点建议
1,这种蓝色可调电阻,正经bon还是什么牌子那个,官方给出资料,100ppm,温漂确实不小了,不 ...

所以说那些测评如果是一边倒的夸可信性就大大存疑

网友:
享受过程,折腾的过程就是成长的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提出两点建议
1,这种蓝色可调电阻,正经bon还是什么牌子那个,官方给出资料,100ppm,温漂确实不小了,不 ...

4000计数很多情况下都是999的,改造成刀刀压线是没问题的,也是应该的
2.4000计数没必要赛选超高精度的电阻,看哪个档位不准,稍微调整一下串联或者并联一个电阻就没问题了,
3.61E却是难调整,我的调整积分电容来维持精度的,但是1K或者10K准了,100K又不准了,太麻烦了,真不如136B+调整分压电阻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00计数很多情况下都是999的,改造成刀刀压线是没问题的,也是应该的
2.4000计数没必要赛选超高精度的电 ...

积分电容和分压电阻调整的是不同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出两点建议
1,这种蓝色可调电阻,正经bon还是什么牌子那个,官方给出资料,100ppm,温漂确实不小了,不 ...

嗯,我买的电阻也是100的温漂,80多的表不值得上好东西,差不多就行了,买电阻花了5块,我工作用的还是正泰的DT890B+,那另外几个表只是890测得不准拿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0计数很多情况下都是999的,改造成刀刀压线是没问题的,也是应该的
2.4000计数没必要赛选超高精度的电 ...

还是三位的好,2.4K电阻,890 2.39,136B 2.395X,虽然说了两位感觉高端其实现实大部分没啥用,还是2.39没苦恼

网友:
表笔也太敷衍了吧
这么细,线阻都几个字了吧

网友E:
为什么买5%的电阻? 1%的电阻到处都是,温漂50ppm的晶圆电阻(204)1%的才0.15元一只不香吗,实际测量都在0.5%之内。下图是1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阻还会影响电压档,改动前要慎重

嗯,修改后交流电压小了不少还好136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买5%的电阻? 1%的电阻到处都是,温漂50ppm的晶圆电阻(204)1%的才0.15元一只不香吗,实际测量都在0 ...

我是怕相差太大找不出满意的所以要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