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种是什么密封圈,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3-08-23):
带凹槽的密封圈,整理是平的,截面是个U形,

这种密封圈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感觉这不是密封圈,感觉是个油封

楼主:
网上好像没有这种密封圈

网友:
找设备生产家厂

网友:
什么设备上 的

楼主:
摄像头云台轴承上的密封圈

网友:
有的密封圈是定制的,得看是什么设备上用,能通用就好配,不通用,就老老实实去专用设备厂家去挨宰!

网友:
哈,打气筒上面的么?你也没说哪里的,你也没拍到密封圈上浮点(型号,规格)这图又看不出比例,你是上来开玩笑的吧?

网友A:
可以先网上找找,找不到可以套个模,用硅胶自己做一个

网友:
轴承上的话,可以按照轴承规格搜,是在不行就真个轴承买来,只需要拆下密封圈替换。

网友B:
搜索“骨架油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网上找找,找不到可以套个模,用硅胶自己做一个

是橡胶密封圈,不是硅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索“骨架油封”看看

骨架油封凹槽是轴向的,
1楼凹槽是指向圆心的

网友C:
找嘉立创3D打印一个, TPU材料的, 用时涂上烷基密封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嘉立创3D打印一个, TPU材料的, 用时涂上烷基密封硅脂

3D打印的是塑料,不是密封圈吧

网友D:
原设备拍一下发上来,这样谁能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嘉立创3D打印一个, TPU材料的, 用时涂上烷基密封硅脂

3D打印是塑料,不是橡胶密封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设备拍一下发上来,这样谁能猜到

轴承接口处密封:蒙住凸起,部分嵌入凹槽

网友:
一般油封都会印上内径外径高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