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家用摄像图怎么视频不连续

楼主(2023-08-23):
我买了一个家用摄像图,1080的,在拍摄人走路的视频,画面不连续,有点卡顿,怎么回事??

网友:
卡通画面与价格成正比,传输速度亦是如此。

网友:
有可能是设置有问题,可以进入视频拍摄的相关设置里面看一下。

网友A:
是用内存卡的那种?那就检测下内存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内存卡的那种?那就检测下内存卡

估计安装点位WIFI信号不太行,只拉了条电过去。

网友B:
说的是远程播放不连续吧? 网络带宽的问题。

网友:
视频不连续就要检查网络传输的问题

网友:
传输速度,要么是卡的速度不够,要么是网速不够。还有一个可能是CPU速度不够。

网友:
检查一下码率,调低一点,帧率调到25,上面那些也是原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远程播放不连续吧? 网络带宽的问题。

不是远程播放,是实时观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远程播放,是实时观看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一个家用摄像头,联入WIFI,然后手机查看的那种吧。如果是的话,你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一下:摄像头或手机接入WIFI的信号不稳定或太弱、网络带宽不足、摄像头码流设置太高且是固定的、摄像头其他原因。

网友:
感觉像wifi信号不好

网友:
摄像头有延时是正常的,只要画面不花都可以吧,如果是回放卡的话建议更换C10或者更好的卡

网友:
自带热点,直联摄像头,卡,查设置,降低码率,换电源。不卡,后端问题,查网线,水晶头,路由。一段段查。没法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