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爆掉的电容

楼主(2023-08-23):
54.6v2a充电器,电容爆掉了,原配的就是63v330vf,什么牌子的忘了,2年多坏了,淘宝2.8元买了10个,万用表显示电容300uf左右,用了半年多就爆一个了,也许是碰巧遇到品质不好的,也许整批都是抽条的,下次直接买100v耐压的,看到一家1.8元5个。

网友:
好简陋的充电器

网友:
这还好,,,,我见过炸开花像蜘蛛网

网友A:
可能输出电压失控了

网友:
或者接到更高电压的电瓶上去了

网友B:
这个是电动车充电器吗?高频电容为什么爆的多,低频的为什么爆的少?

网友C:
感觉网上的新电容,好多不如拆机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输出电压失控了

刚测的,空载55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动车充电器吗?高频电容为什么爆的多,低频的为什么爆的少?

是电动车的充电器。
觉得高频电容名头响,特意选的呢。也许还是老实用普通电容就好了,原配就是黑色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网上的新电容,好多不如拆机电容

厂家采购电容会有品质控制。我们零买的能对付一周就算合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动车的充电器。
觉得高频电容名头响,特意选的呢。也许还是老实用普通电容就好了,原配就是黑色那种 ...

是淘宝的便宜电容太垃圾,你买大牌子的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1331423009

网友D:
2.8元10个,你都敢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淘宝的便宜电容太垃圾,你买大牌子的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1331423009 ...

10个5元+10元快递。15元,这种杂牌充电器也就15元,不配用这么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0个5元+10元快递。15元,这种杂牌充电器也就15元,不配用这么好的。

便宜包邮的放着不用也会坏的质量,跟你爆掉的是同一个牌子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245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2.8元10个,你都敢买!

看到很多人买呀。电子原件都这行情。几块钱一个的当然好,可以用来修几千块钱的机器。
用了大半年爆一个,看看其他的是不是也很快爆掉。

网友:
买一些知名品牌的,比如国产江海或者巨字牌的都行,要不就红宝石、NCC、尼吉康这些大厂电容质量都有保障

网友E:
一般建议耐压最低1.5倍
最少在80v以上
选100v那更好了
不光是耐压,还要看工作环境,是不是温度比较高
高温会造成电容膨胀,一样会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建议耐压最低1.5倍
最少在80v以上
选100v那更好了

原配就是63v的。怪不得2年就坏了,以后直接翻倍买,反正价格差不太多

网友:
这也是点解电容最好的特性,不像固态电容坏了外观无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配就是63v的。怪不得2年就坏了,以后直接翻倍买,反正价格差不太多

可能的话,建议至少2倍以上耐压
原则上耐压和耐温都是越高越好
当然了,还需要考虑价格和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