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几毛钱撸的轨道式24V开关电源

楼主(2023-08-23):
用红包撸的,超值,而且用料考究

楼主:
到手就拆,晚上做个测试

网友:
电流小了点。我怎么用完红包还要4块多?

网友A:
0.6A,这个电流也太小了

网友:
哪家的,现在还能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A,这个电流也太小了

当充电器用正好

网友:
电流太低了,有设备要求供得起吗

网友:
只是不是有人12V 5A的吗?还有吗

网友:
18W 高性能交直流转换芯片
产品概述
DK124 是一款次边反馈式 AC-DC 开关电源控制芯片。芯片采用高集成度的 CMOS 电路设计,
具有输出短路、次级开路、过温、过压等保护功能。芯片内置高压功率管和自供电线路,具有外围
元件极少,变压器设计简单(隔离输出电路的变压器只需要两个绕组)等特点。 主要特点
 全电压输入 90V—265V
 内置 700V 高压功率管
 内部集成了高压恒流启动电路,无需外部
启动电阻
 Burst-mode (22kHz 间歇工作模式)
 待机功耗小于 0.3W
 65KHz PWM 开关频率
 专利的自供电技术,无需外部辅助绕组供

 内置抖频功能,待机时自动降低工作频率,
在满足欧洲绿色能源标准( < 0.3W),同
时降低了输出电压的纹波
 内置斜坡补偿电路,保证在低电压及大功
率输出时的电路稳定
 频率抖动降低 EMI 滤波成本
 过温、过流、过压以及输出短路,次级开
路保护
 4KV 防静电 ESD 测试

网友:
这个做工是真的不错,,,,,,,,

网友:
是这家的吗?12V和24V都有,5块8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31861112754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感觉很正规的产品。

网友:
几毛钱不错啊

网友:
感觉这种绿皮电容看这外观印字质量不咋的

网友:
做工很好的。

网友:
这个如果改限流电阻的话是否可以增加输出电流

网友B:
这个好像一般都给传感器供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一般都给传感器供电用

给传感器用,更没有必要这么抠了,0.6A够啥子哦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电流小了点。

网友:
还可以调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