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京瓷1801打印机卡纸处理

楼主(2023-08-23):
京瓷1801打印机卡纸处理

故障是打印卡纸,是每张都卡
发现是定影部分问题,导纸金属卡到纸,目前是调整卡纸弹簧,暂时好的,但是整个定影器老化,最终还是要更换定影器
目前看有拆机和全新拆机,价格200-400不等

1801打印机

卡纸

卡纸

拆下定影器

定影器

老化

调整下位置

弹簧

调整弹簧

调整弹簧,会好点,最好还是更换定影器

网友A:
楼主是专业修打印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专业修打印机的?

不是,单位设备,自己维护

网友:
目前还没见过这品牌的实物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单位设备,自己维护

单位不都是第三方维护么,自己搞搞好了没钱,搞不好挨批,搞坏了就杯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不都是第三方维护么,自己搞搞好了没钱,搞不好挨批,搞坏了就杯具了... ...

哈哈,简单的自己处理,这个使用多年了,小毛病太多了,维护公司费用高不合算,用准备定影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不都是第三方维护么,自己搞搞好了没钱,搞不好挨批,搞坏了就杯具了... ...

这品牌的机器偏贵,而且低端机不好用,中高端的就很好用。

网友C:
滚轮上的不是老化,是油墨积累太多了,要刮掉

网友D:
我有台京瓷,加错墨粉了,好像也是定影坏了?能修么?

网友:
修这个打印机带好口罩,防止碳粉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滚轮上的不是老化,是油墨积累太多了,要刮掉

谢谢分享,没有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京瓷,加错墨粉了,好像也是定影坏了?能修么?

不好意思,我也不是专业的,如果动手能力可以,自己检修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京瓷,加错墨粉了,好像也是定影坏了?能修么?

加错粉不会影响定影,换粉仓、磁辊,清理鼓芯、充电辊

网友:
才知道这牌子

楼主:
京瓷早时还有出手机,质量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错粉不会影响定影,换粉仓、磁辊,清理鼓芯、充电辊

谢谢,好像很麻烦啊

网友:
我单位有台京瓷102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台京瓷,加错墨粉了,好像也是定影坏了?能修么?

加错墨粉不会导致定影器坏的 定影卷纸了?

网友(2024-10-06):
这机器是十万张的硒鼓寿命吗  硒鼓坏直接仍机器    据说京瓷的大机器最厉害 小机器不行 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