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带银触点的床头开关,测导通电阻并清理触点

楼主(2023-08-23):
上次拆的一个床头开关质量实在太差了,拆开后把我惊呆了,拆机贴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641-1-1.html

这次拆的这个我认为从标识到做工都很不错,我用它作为自行车式电动车电源开关(二极并联),也把它用于控制1500瓦浴霸的开关(也是二极并联),都沒发现问题。为了与前贴那个做对比,我把它拆开看看,见触点发黑,拆下用纸巾擦了擦,看出触点是银灰色,我想应该镀银了。

网友:
不错,粗大铜条银触点,应该可以 过16A。

网友:
这个触点主要是通断瞬间的打火,容易把触点烧坏。

网友A:
这种要是能灭弧就好了。不过这个开关真的不错。大电流没啥问题。

网友:
这样的开关市面上比较少了吧。

网友:
永坚也是老牌子了,触点氧化差别很大啊。LED的电阻估计发热比较大

网友:
好像质量还行,狗粗壮

网友:
这个确实质量可以,以前也想买,价格贵一点最后选了便宜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壳看着怪厚啊。

网友:
老牌子老产品还是实在

网友:
看触点还挺实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要是能灭弧就好了。不过这个开关真的不错。大电流没啥问题。

如果接风扇等感性负载,是得需要灭弧设计。电热毯阻性负载,通断时没明显电弧。

网友:
开关做工不错触点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风扇等感性负载,是得需要灭弧设计。电热毯阻性负载,通断时没明显电弧。 ...

现在用开关电源的电器上电时一刹那电容要充电,相当于短路,都会打火。

网友:
老产品余量大呀!

网友:
老货开关了,质量很好。老实说第一次见银触点的床头开关

网友:
这个开关质量还行

网友:
触点氧化差别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