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面包机换皮带

楼主(2023-08-23):
其实,这货没啥用。
当初买的时候用过一阵子,后来就没再用来做面包了。
但是,一直有用面包机做酸奶。自制健康无添加的酸奶还是挺好用的。
相当于高射炮打蚊子,几百元的面包机当几十元的酸奶机用。
前几天心血来潮,又想做个面包。结果,没有下文了,机器根本转不动。没法和面了。

那就拆出来看看,发现皮带已经粉碎性骨折了。
接着,电话联系了另一台面包机,试机发现也是不会动了。

两台机器是一起买的,那就两台机器一起修吧。

网友:
皮带,时间真是一把刀。

网友A:
就是因为太热,皮带熔化了。
如果只是用来搅拌粉,不烤面包,皮带寿命就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太热,皮带熔化了。
如果只是用来搅拌粉,不烤面包,皮带寿命就长。 ...

应该有点道理,不过,皮带在最底部,应该不热的。就像电饭锅、电压力锅,底部的电路板啥的都不会热。主要原因还是时间太长。

网友:
朋友给的一个新的东菱的,一直没用,几年了今年用也是这样,老化了

网友B:
直接换成链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成链条吧。

齿轮传动行不?

网友:
面包机技术及其不成熟,容易坏

网友:
这玩意买的时候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齿轮传动行不?

间距太大了吧。

网友:
皮带材质欠佳,过早降解了。
面包机和饺子面/发馒头面算挺好用。

网友:
和电饭煲差不多吧

网友:
做工不错,皮带老化了,换新的皮带还能用。

网友:
皮带不耐用啊

网友:
也买了一台面包机,现在主要用来和面了。

网友:
那么热!应该用链条,而不是用塑料件!

网友C:
美的牌子不美了。建议不用这个皮带,改成纯棉腰带内部衬绒肯定耐用,杜绝老化和防滑。手工制作稍微费点时间,缝纫机最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的牌子不美了。建议不用这个皮带,改成纯棉腰带内部衬绒肯定耐用,杜绝老化和防滑。手工制作稍微费点时间 ...

这个皮带是带齿的

网友:
啊,这种场景是不是说明用橡胶皮带不适合了,该用金属链条了。

网友:
带齿的应该是尼龙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