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个小型无线键盘,比大多数低价的正常尺寸无线键盘好很多

楼主(2023-08-23):
外观大概是这样,键位基本上是全的,还有鼠标触控板
反正都是能用级别,用这个玩游戏就别想了

里面竟然是硬芯的,布线比较密集

板子就一个芯片,一个晶振和几个电阻

撬开以后里面全是锅仔片
不知道这个触控怎么识别的

硅胶材质的按钮

这个材质用久了应该会掉字

不过15块钱一个无线键盘,能装口袋里调试个机器我觉得够了

网友:
这个操作不频繁还可以,锅仔片这种对于键盘来说寿命是个问题,还有就是太小不方便操作

网友:
以前用PALM机时候用过

网友:
锅仔片比普通皮碗键盘按起来会不会比较生硬。

网友:
适合手机及平板电脑使用。很多时候在手机上要操作实体键盘时有这个就方便了。

网友:
价格还算可以

网友:
好像要陪 专门 app才能用

网友:
外出携带倒是方便。

网友:
大拇指按的

网友:
一般应用可以的!

网友:
我这键盘还带陀螺仪鼠标,比触控板好用

网友:
以前折腾openwrt的时候想配个这种带触控的小键盘,那会貌似都是三四十的样子,最近跌的这么厉害了

网友:
比较复杂啊

网友:
外出倒是不错

网友:
容易受干扰,特别是触摸屏

网友:
同款吃灰中,使用频率低

网友:
做工不错。能装口袋里?有点像当年的黑莓手机键盘。

网友:
这是蓝牙连接还是无线2.4G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