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时控开关插座

楼主(2023-08-23):
外观,按键比较多
这个操作逻辑比较复杂,不看说明书基本上操作不了
这东西从插座上拔下来屏幕依然有显示

拆开以后有个纽扣电池,断电以后数据就全丢了
时钟也是靠这个走的,这样插座断电时钟还能继续
据说这个电池还能充电

取下主板,正面没什么东西

按键竟然有个这东西

芯片藏在屏幕底下
也不知道这东西耐不耐用
感觉最容易坏的是安规电容

网友:
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简单易用,就是不知道耐用否

网友:
省钱利器-舒服乐家电子编程定时插座-昆山伊斯特电子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和这帖里的差不多。
镍氢电池容易漏液挂掉,可能是长期浮充的,也可能是电流过大,电容也容易坏

网友:
越来越精简了,

网友:
还带个压敏。。。这玩意不要装保险管前面,压敏。。。有很小的概率会异常发热。。。
设计是真厉害,单面板就能搞定了

网友:
镍氢电池,使用时间长了电池就不行了。

网友:
那个电池不可靠,我换了个7号的

网友:
这玩意太容易坏了。

网友:
我的一个如果连续使用两年准时要换安规电容

网友A:
用不了多长时间电池漏液腐蚀,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电池去掉,用3个串联的二极管代替,再并一个大容量的电容,唯一不便的是长时间断电要重新设置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多长时间电池漏液腐蚀,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电池去掉,用3个串联的二极管代替,再并一个大容量的电容 ...

串两个二极管可以么?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两个二极管可以么?

两个电压低了显示暗淡。如果不用二极管能外接一个1.5V电池也可以。

网友:
算可以了吧

网友:
时控开关,我还以为是以前玩音响的时序启动控制开关呢,原来你这个是就是一个定时开关嘛,用处确实挺多的

网友:
定时插座,几块钱的品撸过一个,用来充电瓶车还是不错的

网友:
小电池是弱点

网友:
够简单了,就看耐用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