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些工控设备

楼主(2023-08-23):
首先是一个工控机
为了保存历史记录时间长点,整了个致钛256G固态

赛扬1900+8G,在工控机这边配置算是比较好的了

继电器模块

这个电源用的LM2596降压,也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这个电源芯片不怎么样

这个继电器是控制接触器的,所以买的最便宜的那个版本

背面拨码开关设置通信地址

这个是计数器
还是LM2596供电,真不知道为什么都这么愿意用这个破芯片

背面计数模块有光耦隔离

这个通信模块带网口,这个飞线反正比较一般

不知道为什么工业设备也用这么多LM2596,我对这个芯片印象不好,之前有个板子就是LM2596击穿,3.3v电路直接12v串进来模块全烧了

网友:
崭新的设备,才买的吗?

网友:
思科的高端路由器里面也有用2596的。

网友:
有特色的散热器。

网友:
哟,lm2596,哟,其实他完全没你想的那么差,但是我这边烧掉的lm2596加连带死的单片机都能绕地球一圈了,因为都是买到假货,仅此而已。

网友:
lm2596很不错啊,还没见过坏了的。

网友:
很不错的工控机,就是这些板如果过一层防水漆就更好了

网友:
我买的2596可调模块用了几次就击穿了,可能是假货的原因吧

网友:
LM2596拆下来,焊接在买的降压板调5v,并联4颗6v600ma白炽灯,不亮和亮一阵熄灭是过流短路保护正品,持续亮是仿品。并联到6颗6v600ma白炽灯,仿品芯片容易烧。正品XL2596和XL6009也有过热降电流保护,比正品LM实惠。

网友:
致钛256G固态,还可以

网友:
怎么感觉这个小东西比我的台机还要高级

网友:
易坏的是假的, 这个真的还是比较耐用. 就是价格不友好.

网友:
工控机需要这么大的硬盘?

网友:
板子挺规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