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 16路LED电子萤火虫(STC版/开源)

楼主(2023-08-23):
这个是1年半前做的了,今天才想起来没发过,发上来。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45415 坛友的代码上适当改动,把6LED的增加到16LED,用贴片stc15w408as控制。

sop-20封装的单片机焊在转接板上

0603的LED两头焊漆包线

焊16个,并点亮,确定每个都能亮

准备microUSB

木塞上给microUSB开口

装入瓶中的效果

点亮

效果视频: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STC15.H>
#define ONE_CYCLE_STEP        33   //led多了,该值要调小,不然频闪                         100 35MHZ                 33 11.0592MHZ
#define        PORT1 P3
#define PORT2 P1
#define        LED_CNT                16        //定义输出口的端口数1-8        4代表使用0-3口输出
#define        SCRIPT_CNT        6        //定义脚本数

//萤火虫结构
struct Firefly{
        unsigned int        brightness;                        //最大亮度值0-255
        unsigned int        timeCell;                        //时间间隔0-65535
        unsigned int        count;                                //运行控制变量:当前计数
        unsigned char        bn;                                        //运行控制变量:当前亮度
};

//定义每个输出端口的执行脚本
//每个端口将执行SCRIPT_CNT次,然后不断循环执行
struct Firefly code fireFlyScript[][SCRIPT_CNT] = {
                                                {{150,500,0,0},{0,600,0,0},{100,700,0,0},{0,600,0,0},{50,400,0,0},{150,800,0,0}},                 //1
                                                {{0,300,0,0},{100,400,0,0},{0,700,0,0},{200,300,0,0},{0,700,0,0},{150,700,0,0}},                                 //2
                                                {{90,300,0,0},{0,400,0,0},{110,600,0,0},{0,1200,0,0},{100,400,0,0},{0,500,0,0}},                                 //3
                                                {{0,500,0,0},{0,300,0,0},{200,600,0,0},{0,1000,0,0},{100,1000,0,0},{0,300,0,0}},                 //4
                                                {{0,900,0,0},{130,600,0,0},{100,200,0,0},{0,1200,0,0},{80,500,0,0},{0,1000,0,0}},                         //5
                                                {{60,700,0,0},{150,600,0,0},{0,800,0,0},{0,1000,0,0},{100,200,0,0},{0,100,0,0}},                 //6
                                                {{0,600,0,0},{180,500,0,0},{110,200,0,0},{50,100,0,0},{0,600,0,0},{160,100,0,0}},                         //7
                                                {{0,750,0,0},{255,300,0,0},{150,200,0,0},{0,1000,0,0},{255,1500,0,0},{150,100,0,0}},                         //8

                                                {{0,600,0,0},{120,700,0,0},{115,800,0,0},{0,900,0,0},{90,300,0,0},{0,100,0,0}},                                         //9
                                                {{137,200,0,0},{0,500,0,0},{0,600,0,0},{130,600,0,0},{40,350,0,0},{0,1200,0,0}},                         //10
                                                {{113,600,0,0},{0,760,0,0},{90,534,0,0},{0,500,0,0},{128,500,0,0},{0,500,0,0}},                                 //11
                                                {{0,700,0,0},{0,500,0,0},{139,900,0},{0,500,0,0}, {60,700,0,0},{0,400,0,0}},                         //12
                                                {{0,700,0,0},{50,700,0,0},{60,400,0,0},{0,500,0,0},{40,800,0,0},{150,540,0,0}},                         //13
                                            {{0,500,0,0},{65,700,0,0},{0,900,0,0},{30,800,0,0},{98,300,0,0},{130,600,0,0}},                         //14
                                                {{0,250,0,0},{148,600,0,0},{70,600,0,0},{0,900,0,0},{85,500,0,0},{0,1200,0,0}},                         //15
                                                {{80,100,0,0},{60,600,0,0},{0,800,0,0},{0,400,0,0},{116,1000,0,0},{135,900,0,0}}                         //16

};

//定义LED_CNT只萤火虫
struct Firefly fireFlies[LED_CNT];

//每只萤火虫的脚本计数器
unsigned char ffScript[LED_CNT];

//预先计算好的余弦函数表,PWM输出模拟函数曲线效果更好
unsigned char code cosValue[]={
                                        0,0,0,0,0,0,0,0,1,1,1,2,2,3,3,4,4,5,6,6,7,8,
                                        9,10,11,11,12,13,14,16,17,18,19,20,21,23,24,
                                        25,27,28,29,31,32,34,35,37,39,40,42,44,45,47,
                                        49,50,52,54,56,58,60,62,63,65,67,69,71,73,75,
                                        77,80,82,84,86,88,90,92,94,97,99,101,103,105,
                                        107,110,112,114,116,119,121,123,125,127,130,
                                        132,134,136,139,141,143,145,148,150,152,154,
                                        156,158,161,163,165,167,169,171,173,175,178,
                                        180,182,184,186,188,190,191,193,195,197,199,
                                        201,203,205,206,208,210,211,213,215,216,218,
                                        220,221,223,224,226,227,228,230,231,232,234,
                                        235,236,237,238,239,241,242,243,244,244,245,
                                        246,247,248,249,249,250,251,251,252,252,253,
                                        253,254,254,254,255,255,255,255,255,255,255,
                                        255,255,255,255,255,255,255,255,254,254,254,
                                        253,253,252,252,251,251,250,249,249,248,247,
                                        246,245,244,244,243,242,241,239,238,237,236,
                                        235,234,232,231,230,228,227,226,224,223,221,
                                        220,218,216,215,213,211,210,208,206,205,203,
                                        201,199,197,195,193,192,190,188,186,184,182,
                                        180,178,175,173,171,169,167,165,163,161,158,
                                        156,154,152,150,148,145,143,141,139,136,134,
                                        132,130,128,125,123,121,119,116,114,112,110,
                                        107,105,103,101,99,97,94,92,90,88,86,84,82,
                                        80,77,75,73,71,69,67,65,64,62,60,58,56,54,52,
                                        50,49,47,45,44,42,40,39,37,35,34,32,31,29,28,
                                        27,25,24,23,21,20,19,18,17,16,14,13,12,11,11,
                                        10,9,8,7,6,6,5,4,4,3,3,2,2,1,1,1,0,0,0,0,0,0,0,
                                        0
                                };

//计时器中断计数变量
unsigned int time0count_0;

/*
//---------------------------------------
//名称        :两组io口合成一组十六位io口
//参数        :
//返回        :
//---------------------------------------
void segment_out(unsigned int dat){
        P3=dat&0x00ff;
        P1=dat&0xff00;
}
*/
//---------------------------------------
//名称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imer0
//参数        :
//返回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long cell;                //计算用临时变量
        unsigned int i,p,h;

        //一个周期结束,检查脚本以及下一个周期的占空比
        if(++time0count_0>ONE_CYCLE_STEP)
        {
                time0count_0 = 0;
                //N路信号分别处理
                for(i = 0;i<LED_CNT;i++)
                {
                        //一个脚本执行完毕,装入下一个脚本
                        if(++fireFlies[i].count>fireFlies[i].timeCell)
                        {
                                ffScript[i]++;
                                ffScript[i] = ffScript[i] % SCRIPT_CNT;
                                fireFlies[i] = fireFlyScript[i][ffScript[i]];
                        }
                        //计算下一个周期的占空比和亮度
                        cell = fireFlies[i].count;
                        cell *=360;
                        cell /= fireFlies[i].timeCell;
                        fireFlies[i].bn = (cosValue[cell]*fireFlies[i].brightness)/255;
                        //准备点亮某个LED
                        p=1<<i;
                        h=p;
                        h=h>>8;
                        //如果亮度值不为0则点亮
                        if(fireFlies[i].bn != 0)
                        {
                                PORT1 |= p;
                                PORT2 |= h;
                        }
                        else
                        {
                                PORT1 &= ~p;
                                PORT2 &= ~h;
                        }
                }
        }
        //每个输出口占空比达到后输出低电平关闭LED
        for(i = 0; i<LED_CNT; i++)
        {
                p=1<<i;
                h=p;
                h=h>>8;
                if(time0count_0==fireFlies[i].bn){
                        PORT1 &= ~p;
                        PORT2 &= ~h;
                }
        }
}

void main()
{
        unsigned        i;

        //关闭所有LED
        PORT1=0;
        PORT2=0;

        //初始化所有萤火虫和执行脚本
        for(i = 0; i<LED_CNT; i++)
        {
                fireFlies[i] = fireFlyScript[i][0];
                ffScript[i] = 0;
        }

        //***定时器Timer0初始化*** 十六位自动重装
        TMOD&=0xF0;            //将TMOD的低4位定时器0控制部分清零
        TL0=0xE8;              //设置定时器0初值低8位
        TH0=0xFF;              //设置定时器0初值高8位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0=1;                 //Timer0中断允许

        //***开全局中断设置****
        //定时器Timer0设置了中断允许,此处要开全局中断
        EA=1;                  //开全局中断

        while(1);               //死循环,单片机初始化后,将一直运行这个死循环
}

附件里是完整工程下载:

网友:
关灯后效果不错。

网友:
你这不能飞,我找找,见过油管有个老外做了个飞起来的,似乎是用zvc感应电的

网友:
手工牛批的要做个记号,有空了慢慢看看

网友:
感觉铜线用的有点粗

网友:
有规律点,好看

网友:
建议加一个震动电机,随机震动

网友:
LED有些绿了,黄绿色是不是好些

网友:
不错,挺好玩的。

网友:
哈哈~羡慕动手能力强的大佬。。。

网友:
这个萤火虫在全黑的环境里怎么看着有点渗人!

网友:
挺漂亮的,软硬能手

网友:
有创意,感觉漆包线确实有点粗...

网友:
估计夜晚效果更漂亮!

网友:
效果不 错,挺漂 亮

网友:
做的漂亮,有才

网友:
创意不错,可惜就是玩一两次就没啥新鲜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