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如何给自攻螺丝孔埋设铜螺母

楼主(2023-08-23):
自攻螺丝成本低,但螺丝孔特别容易滑丝,今天闲着无事,给一个钳表的自攻螺丝孔埋设铜螺母,首先是选择预埋铜螺母,

这个螺丝孔是3mm的,选择的预埋螺母是3*4*4,也就是3mm螺丝孔,外径4mm,高4mm,外径和高度最好不要选太大的,

不然不好热压进去不说,还容易撑破螺丝柱,预埋螺母最好选择八字纹的,我的是以前的备用,就凑活使用了,好在也很结实,

螺母外径4mm的,但是螺丝孔是3mm,太小了,如果硬要压进去,变形太大,所以,要扩孔,我只有3.5mm钻头,稍小了点,

但影响不大,扩孔后,把螺母用3mm螺丝串在中间位置,放在要压入的塑料固定柱上,用烙铁压住螺丝上方,慢慢加热,

加热一会儿后,慢慢加压,使螺母缓缓压入,当螺母全部压入后,移开烙铁,用钳子轻轻调节螺丝的垂直度,然后等待降温后

一个预埋螺母就制作成功

网友A:
弄的很漂亮呢,不过螺桩强度减弱很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的很漂亮呢,不过螺桩强度减弱很多了吧?

这种螺丝孔一般受到的只是垂直拉力,这种埋入螺母不会影响强度的,而且埋入的螺母才4mm高,影响不到什么

网友:
谢谢分享,学了一招。

网友:
方法不错,做的也漂亮

网友:
制作的很漂亮

网友:
烙铁温度调低点,热熔进去也很好

网友:
塑料柱里埋有难度,一不留神塑料柱就废了

网友B:
应该再把螺母压深点

网友C:
很早就这样搞过,有些不是很牢固,会脱落。

网友:
以前用红包薅了几百粒M3*4的注塑螺母,不过都是直纹的。感谢现在楼主给指了条路,薅的螺母以前都是做电路板垫脚的,现在又多一条路

网友:
好方法呀,受教了

网友D:
自攻螺丝根本不考虑多次拆装的。估计拆装5次,塑料螺柱就会完蛋。
热压花母要选择小一号的螺丝,有时候螺柱太小也没合适的花母。

网友:
热熔原理,手艺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攻螺丝根本不考虑多次拆装的。估计拆装5次,塑料螺柱就会完蛋。
热压花母要选择小一号的螺丝,有时候螺柱 ...

一般的螺母柱都有合适的花螺母,我买的就有1mm,2mm,2.5mm等一系列型号都有,只是没红包时,买的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早就这样搞过,有些不是很牢固,会脱落。

我这样做了有十几个了目前还没有脱落的,你是不是压入时的温度太高了,压入时不能温度太高,太高的温度会造成螺柱变形或塑料变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再把螺母压深点

再压深些会让螺柱变形,也不好看,对增加强度也没太大意义,因为压再深也就螺母上的一道沟来卡住,那些边齿是防止螺母转动的

网友:
热压入之后,周围再滴一点502会不会更结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