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问下使用时间计算异常是2246EN部分固件的毛病否?

楼主(2023-08-23):
手头有几个2246EN的盘,明明使用了几千小时但是里面就显示几百,不知道是固件问题还是算法问题,按理公版SMART没那么妖孽吧

网友A:
我的2019年用到现在,才1700多小时,实际已经过万了,显然不准

网友A:
熬坏了两块日立机械盘,固态还好端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019年用到现在,才1700多小时,实际已经过万了,显然不准

对吧,有些固件版本可能真的有问题

网友B:
好像是把休眠功能关掉就行了,devsleep这个

网友C:
开卡工具里面有个DEVSLP休眠选项,打钩就会没读写的时候就算休眠不计通电时间,把√去掉就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熬坏了两块日立机械盘,固态还好端端的

这有问题啊,按理说机械不至于那么脆弱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有问题啊,按理说机械不至于那么脆弱才对...

电源的问题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把休眠功能关掉就行了,devsleep这个

就没开休眠,24小时NAS用的,WIN系统,一直没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卡工具里面有个DEVSLP休眠选项,打钩就会没读写的时候就算休眠不计通电时间,把√去掉就正常了 ...

就没开休眠,24小时NAS用的,WIN系统,一直没涨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没开休眠,24小时NAS用的,WIN系统,一直没涨时间

是固态开卡的时候设置的,一段时间无读写后就会进入休眠模式降低功耗。也就是你通电1年但从不读写那时间也不会增加,但2258之类是就不是这样不论是否开休眠功能是按通电时间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固态开卡的时候设置的,一段时间无读写后就会进入休眠模式降低功耗。 ...

就是缓存挂在这盘里结果还是没累积到时间才奇怪,那缓存是24小时调用的,软件是PerfectDark

网友E:
这都是小问题啦   网上的工具多多少少都有点bug  我58xt 开bics5   写入还放大30多倍呢  跑个分1g数据  表格就增加30g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都是小问题啦   网上的工具多多少少都有点bug  我58xt 开bics5   写入还放大30多倍呢  跑个分1g数据  表 ...

30倍不如做U盘了就

网友E:
引用 楼主:
30倍不如做U盘了就

bug来到的   装个系统也就40g不到写入  那表显示1t多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bug来到的   装个系统也就40g不到写入  那表显示1t多写入

羡慕你们没有强迫症的,我这种急性子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是小问题啦   网上的工具多多少少都有点bug  我58xt 开bics5   写入还放大30多倍呢  跑个分1g数据  表 ...

又是一位用了**品牌名字造成软件误判  或者是  不了解怎样计算写入放大的在这谈写入放大,全球真能干到30倍写入放大的还没几个呢。

慧荣sata主控的写入量是以LBA值计数的,换算为GB值需要÷32,这应该就是你30多倍写入放大的来源
另外写入放大计算方式为:闪存写入量/主机写入量(而不是写入量/文件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缓存挂在这盘里结果还是没累积到时间才奇怪,那缓存是24小时调用的,软件是PerfectDark ...

挂缓存24小时调用,一部分会存到NAS运存里,不会一直读写硬盘,一段时间无读写硬盘自己就会进入低功耗休眠状态。
低功耗状态不计算通电时间,是2246主控固件策略的问题。

win系统同样,作为系统盘,也不是在一直读写硬盘,开机后只做办公,一天下来可能也就累计读写了不到一小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bug来到的   装个系统也就40g不到写入  那表显示1t多写入

这是你固态开卡的时候乱设置了某些品牌的名字造成的软件误判,CDI看硬盘信息,优先通过硬盘名称来分析其SMART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你固态开卡的时候乱设置了某些品牌的名字造成的软件误判,CDI看硬盘信息,优先通过硬盘名称来分析其S ...

名字就 Toshiba  Bics  这个没改 默认的   应该也没哪个牌子用这个简单的名字吧  有次改了2258xt  bics5  也是这种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