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高频变压器是不是铝线的

楼主(2023-08-23):
一个103.6V5A的充电器的高频变压器,采用LLC电路。

发贴后仔细看了引脚处的线头,是多股线焊接的,应该是铜线。

网友:
pcb 焊盘那面,水口钳、锉刀 处理一下 变压器线头,就能看到是 红还是白了。这个好像是多股的纱包线,要仔细分辨。。。

网友:
这种地方的很少铝线吧

网友:
应该是铜,,局部重量能否咸应,,,请个超能力的人试试

网友A:
把外皮刮开就知道了,一般铝的少

网友:
你这充电器500w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外皮刮开就知道了,一般铝的少

看了引脚处的线头,是多股线焊接的,应该是铜线。

网友:
小直径纱包线基本是铜的,而且这做工厂家也不像会用铝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引脚处的线头,是多股线焊接的,应该是铜线。

焊接并不一定是全铜,刚拆一个重量不对,铜包铝。
(你这个是纱包线比我好很多

网友B:
目前高频变压器还没见到要用铝线的。。。
工频变压器是有的。。。

网友:
500w --- 4个散热器 --- 应该是半桥驱动的吧?毕竟功率太大!这样大功率的用铝线不是找死?

网友:
应该铜线,铝线恐怕做不了这么细的纱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高频变压器还没见到要用铝线的。。。
工频变压器是有的。。。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里的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的漆包线很多都是铝的

网友:
高频变压器真没见过用铝线的。总共就这么点线,省不了几个钱,还多出来焊点处理工序。

网友(2023-09-30):
我所接触做高频变压器没听说用铝线,但工频变压器厂用铝线就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