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风扇电机轴,开机后卡死是为什么?

楼主(2023-08-23):
本人对电机了解不多。朋友拿来一个品牌台扇,铜线电机,换了全新名牌启动电容,开机,三档都能运转。
但试了几次以后就不转了,只有嗡嗡声。关机状态下,电机轴用手旋转无阻力;开机,不管是选择哪个档位,只有嗡嗡声,手旋电机轴,根本转不动,好像卡死了。
请教坛友,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就换了启动电容,轴套处喷了一点儿WD40,别的地方没动过。
谢谢

网友:
轴套磨损过大?

网友:
电机轴套缺油了,把电机拆开轴和套清理干净再加油

网友:
也可能是转子没装正。

网友:
轴套用剃须刀用的油。

网友:
电容木有问题的话,,电机线圈坏了

网友:
把电机拆了重新装回看看,如扫膛转子上有擦痕

网友:
没装正或者是磨的间隙太大了转子不在定子中心偏心了。

网友A:
楼主好像没拆转子吧,怎么会卡死呢?

网友:
如果电容是好的,电机轴不通电时转动灵活,那就是启动线圈断线

网友:
WD40只能临时润滑,这玩意儿挥发得巨快,几天就干了,而且会把原来额润滑油洗掉
清理好后一定要另外再加润滑油

网友:
上下摇动轴,你会发现有非常小的间隙,可以旋转前端盖180度,用扇叶的重量压住,勉强使用,最终得换轴套,这个故障就是传说中的扫堂。

网友:
各位细看一下,空转没啥问题,十有八九是绕组不行了,另下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像没拆转子吧,怎么会卡死呢?

也可能把固螺丝松动

网友:
不懂,瞎猜,霍尔?启动线圈?启动电容?
因为不通电正常,通电转不动

网友:
不是卡死而是转子被定子吸住了,原因就是轴套太旷或者偏心,没有把转子支持在中心,也可能是夹持轴套的菊花垫碎裂或失去刚性,导致轴套偏移。

楼主:
感谢坛友的回复。仔细看了风扇前后轴套,后轴套明显很多银色沫沫,应该是楼上坛友说的磨损了。网上看了一下,轴套一对10元,纯铜轴承电机25元,暂时放弃修理。主要是凉风来了,闷热的炎夏过去了

网友:
有一组线圈断的可能性大,不加电转动灵活,加电转不动多半是,启动绕组线圈可能断了,也可能电容就是坏的不能过电流。

网友:
绕组匝间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