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WiFi面板刷坏了还能救吗?

楼主(2023-08-23):
手残把这个WiFi面板的后台刷坏了。。。现在后台进不去了,但是lan口还能通网。WiFi功能也没了。想问下这有的救嘛?后台默认地址是192.168.19.1 默认后台密码admin 默认WiFi名字JX****后面是数字

网友A:
要看你什么牌子的 能不能新恢复出厂设置有没有用,再找到固件了重新刷  最不济找家里相同的面板备份编程器固件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什么牌子的 能不能新恢复出厂设置有没有用,再找到固件了重新刷  最不济找家里相同的面板备份编程器 ...

就是看不到牌子,后台登录进去也不知道是啥牌子的。我截图另一个面板后台给你看下

楼主:
从后台根本看不出型号啊。如果要从另一台面板复制固件来要怎么操作呢?

网友B:
估计要强刷了。就是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强刷了。就是用线。

有教程吗?

网友C:
一看就是朗硕之类的低端300M面板,我还有几个,都被我刷成极客了,刷了机能跑100mb 不刷只有50左右

网友D:
谁给你装的面板,找他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朗硕之类的低端300M面板,我还有几个,都被我刷成极客了,刷了机能跑100mb 不刷只有50左右 ...

跪求刷固件教程,还有救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给你装的面板,找他去

师傅装完就跑路了啊,哪里还找得到

网友E:
这灯  放卧室,我能疯,,,这么亮

网友F:
还能进后台还没全挂,估计是网卡驱动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能进后台还没全挂,估计是网卡驱动丢失了

后台进不去了,这个截图是另一个面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灯  放卧室,我能疯,,,这么亮

客厅里的面板

网友G:
能不能把好的路由器程序复制后导入刷坏的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把好的路由器程序复制后导入刷坏的路由器

但我不知道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