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瓶充电电路方案

楼主(2023-08-23):
是这样的,买了一辆汽油轻卡,车子本身是12V单电瓶,然后车子上装了一个从柴油车上拆下来的小吊机,小吊机是24V电机,用12V电瓶供电吊重货非常吃力,还容易烧电瓶。
目前的解决方案是,车子上装了两个电瓶,电瓶1直连车子不变,电瓶2负极串联电瓶1正极,电瓶2正极连接吊机正极,吊机负极搭铁。这样汽车启动只能给电瓶1充电,而电瓶2需要另外的充电机给它充电。

我想要一个简单的电路,只增加一个开关就能解决充电和使用的问题
因为1500瓦吊机和汽车启动瞬间电流都非常大,在淘宝上没找到能承受这么大电流的双刀双掷开关,只找到单刀双掷的转换开关
其实电瓶2只需要承受单向的充电,并不需要给汽车打火供电,想过用二极管解决,但是在汽车点着火后和吊机同时使用,会产生短路
我要解决不管汽车在启动状态还是熄火状态,吊机都能正常工作,且电路不会产生短路或者电瓶串联成24V与汽车直连而导致烧坏汽车电路

各位大侠们,看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我觉得搞个变压器或者把电机改成12V的可能更靠谱一些???

网友A:
看能不能改成12V电机,电瓶也用两块并联,第二块串单刀双掷开关,使用的时候切换到电机线路,这也车子自带电瓶不受影响。如果不方便改电机,用大功率升压模块也行,就是成本不划算。

网友:
吊机电流、电瓶容量等方面的信息告诉大家,可能会更便于大家帮助你。

网友:
搞个逆变器,再用隔离开关电源降压给2号电瓶充电。如果有隔离的14.4-14.4v大功率直流转换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能不能改成12V电机,电瓶也用两块并联,第二块串单刀双掷开关,使用的时候切换到电机线路,这也车子自带 ...

大功率升压?启动瞬间电流都非常大的,这样的升压模块估计不便宜

网友B:
直流12V继电器不是简单很好么,并联充电,串联工作,去找12V,100A的5脚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有点小吧

网友:
100A足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12V继电器不是简单很好么,并联充电,串联工作,去找12V,100A的5脚继电器。

汽车电瓶都是搭铁连接,主电瓶负极是搭铁的,除了吊机,其实我准备过段时间在车子上再装一个打气泵的,还有一个24V马达,也是搭铁连接的,如果像你这样串联,那有一个电瓶就得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汽车电瓶都是搭铁连接,主电瓶负极是搭铁的,除了吊机,其实我准备过段时间在车子上再装一个打气泵的,还 ...

哪个电瓶能短路?

网友:
貌似不容易。
加一个发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电瓶能短路?

我要做到在充电的同时,还能工作,比如这种情况,汽车在发动着的时候,汽车是向电瓶充电的,同时我又要吊机还能工作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还有一个打气泵要安装,24V启动马达的瞬间启动电流至少能达到600A以上,普通继电器是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做到在充电的同时,还能工作,比如这种情况,汽车在发动着的时候,汽车是向电瓶充电的,同时我又要吊 ...

你这又变需求了,哈哈。这确实不太好解决。

网友C:
7楼电路就能满足你的需要,就是左侧电池在串联时不能充电,2P大电流继电器淘宝上很好买,只在启动时大电流,7楼提到的100A几秒之内三倍过负荷也是没问题,如长期使用可换成更大的,你用这些大负荷不如都改成24V的了,同样蓄电池也需要更大的,最低起步也需要200AH以上的,容量小了蓄电池损伤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楼电路就能满足你的需要,就是左侧电池在串联时不能充电,2P大电流继电器淘宝上很好买,只在启动时大电流 ...

兄弟,7楼的方案真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需要充放电能同时进行。
简单点就是搞2个单独电瓶串联,配一个12升24v充电器。

网友D:
楼主原来的思路是:车子上装了两个电瓶,电瓶1直连车子不变,电瓶2负极串联电瓶1正极,电瓶2正极连接吊机正极,吊机负极搭铁。这样汽车启动只能给电瓶1充电,而电瓶2需要另外的充电机给它充电。
所以那就单独给电瓶2充电就行,只是充电电源与汽车发电机的电源隔离开就好了。
两种方案:1是加一个DC~DC的模块
2是隔离型逆变加充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原来的思路是:车子上装了两个电瓶,电瓶1直连车子不变,电瓶2负极串联电瓶1正极,电瓶2正极连接吊机正 ...

DC~DC模块必须是隔离型的!

网友:
再加一块电瓶,做成12v24v双路,再加一个24v的发电机,欧了,随便折腾去吧,此次出点子不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