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发个电信送的垃圾路由WiFi6

楼主(2023-08-23):
这个路由能垃圾到什么程度,基本上4个小时就卡死了,得重启才能用。本来想加小风扇的。但是我那个k2p又复活了。简直是比他强万倍。我的。千兆带宽。在他身上偶尔能跑到110。但是k2p上,最高值到80。老老实实用我的k2p吧。

网友A:
散热器还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还不小。

没有用,

楼主:
本来吧,这个活动说的是免费升级千兆,然后免费使用三个月到时候不用了拆拆掉路由用了,你掏钱买路由。这好像三个月都过去了,电信的人也不来了,应该是这款路由不合格,很多用户投诉他们也不要了。

网友:
什么主控,这么垃圾吗?

网友B:
tplink的联名产品啊,不会这么差吧,看做工还不错的样子,有没有升级固件试试

网友:
WTA301 硬件配置:高通IPQ0509处理器、128 Flash +256 DDR 、2x2 MIMO 、支持192个用户、160Mhz频宽,数据上看不错  这个是定制版 不知道能不能刷公版

网友:
看做工不差,找个固件刷进去试试有没有改善,如果有第三方固件也可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吧,这个活动说的是免费升级千兆,然后免费使用三个月到时候不用了拆拆掉路由用了,你掏钱买路由。这好 ...

保险起见还是还给他们吧,我感觉所谓的"体验协议"上写的应该有遗失或损坏得赔的条款...

网友:
tp-link这么差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link的联名产品啊,不会这么差吧,看做工还不错的样子,有没有升级固件试试 ...

升级了一个版本的,感觉还没原来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起见还是还给他们吧,我感觉所谓的"体验协议"上写的应该有遗失或损坏得赔的条款... ...

他说他要钱或者收回,都没有实行,不管他了

网友:
看来不是散热的问题,应该还是配置或固件的祸

网友:
固件的bug吧,这个散热比低端芯片的实在好太多,热死的话换硅脂

网友:
做工看着还说得过去,如果正常使用,4个小时就卡死,估计不是散热问题,就是有硬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说他要钱或者收回,都没有实行,不管他了

退网的时候说不定要找你要...

网友:
TP不应该犯这么低端的错啊

网友D:
定制板的固件的锅

网友:
换固态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制板的固件的锅

真垃圾,但是官网又没有这个机器的固件,只能扔在一边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