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拆?H3C C100A云终端 简拆

楼主(2023-08-23):
首先是官网的图片和参数

实际收到的机子

BIOS初始密码:h86F33defeY

简单过一下配置,收到时就是win10,不过不是管理员账号,需要在pe里用dism++启用administrator账号并禁用user账号,重启正常进入系统
多说一句,这个小主机当nas也可以,Z8350原生usb3.0 板载有线网卡是8111F PCIE,smb共享可以跑到100MB/S CPU负载只有30 40%,整机满载功耗只有7W,待机3W多点

网友:
感觉就是瘦客户机。

网友A:
这弱鸡撸主买回来干啥,估计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弱鸡撸主买回来干啥,估计也不便宜...

几十块包邮,挂个服务挺好

网友B:
我觉得你发错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发错版了

好像还真是,这货也能当nas让版主来移动帖子吧

网友:
cpu太差了,软路由应该带的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几十块包邮,挂个服务挺好

几十块倒是不贵,要是用得上就挺划算...

网友:
做个小型服务器不错,低功耗,

网友:
这CPU,这内存,还装win10 ?

网友:
8350 性能很弱,,,, 拿来做共享有没有sata,,,。  真不如搞个j1800的板子

网友:
大家有不同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就行了。性能弱的也有发光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倒是不贵,要是用得上就挺划算...

连sata接口都没有,真不知道能干什么?

网友C:
这个用armbian或者op跑docker不错,我现在发现低端x86用官方op跑docker真是神器,系统占用小,没有多余进程,op下的dockerman比portainer更好用,特别是容器配置和镜像升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armbian或者op跑docker不错,我现在发现低端x86用官方op跑docker真是神器,系统占用小,没有多余进程 ...

op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op是什么?

openwrt,路由器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penwrt,路由器系统

都有哪些docker好玩啊

网友:
我还有个平板时z8350的U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有哪些docker好玩啊

这就看你要玩啥了,我一般就玩玩hass,最多再弄个内网测速检查下内网速度正常不正常

网友:
曾经想用这个跑点东西,买了3个平板主板,像楼上所说的没错,打脸了,跑服务器上SATA就是越多越好,600大洋买个12个SATA的板子,啥毛病都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