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微笑鯊Q1;0.5~2A 21700座充增加改C口,魅色等全线升级Type-C 完成~

楼主(2023-08-23):
micro数据线难搞了,还是C口稳的多。

网友A:
我以为是微软的鼠标,好像也叫微笑鲨吧?楼主搞那么多充电器干嘛?我现在连充电的都懒得搞了,都搞直插供电了,电池太容易坏,懒得搞了

网友:
优移YONII代工的比鑫盛力XSL的用料好好多啊。

网友:
确实是C口够方便

网友:
很完美了

网友:
哗,好多充电器

网友:
这C口开的大小、垂直度太完美了,介绍下经验哦

网友:
做工相当好啊

网友:
有可以焊接在远接口pcb的c口就好了

网友:
这么多,该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是微软的鼠标,好像也叫微笑鲨吧?楼主搞那么多充电器干嘛?我现在连充电的都懒得搞了,都搞直插供电 ...

充镍氢电池一次就要充四个

网友:
增加改C口充电实用多了。

网友:
开孔开的非常好看,这手工厉害了

网友:
开孔开的非常好看,没有说用什么工具

网友:
为啥要那么多的充电器啊,有收集癖嘛

网友:
原位置改就完美了

网友:
保留原有micro充电口比较好,直接增加C口,这样两种充电器都能用。

网友:
这确切的说不是叫改C口,是增加C口,改的话是在原板原位弄。

网友:
你加了一块转接板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