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osiboh CG-5868;电吹风放烟花都是这个原因,线差要注意安全!

楼主(2023-08-23):
业界传开了,风筒没少搞,都是根部折弯疲劳断路放烟花。。

网友:
嗯   我也遇到过 这样的情况

网友:
修过这种,也有在插头根部折断的。
归根究底是使用习惯不好。
还有电线应该使用抗拉麻绳的橡胶线。YC之类的

网友:
看看产地,不多说了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杂牌吹风机用的线都很差,太细,铜也不是好铜
前不久别人找我修的,看着没啥问题,拆开也没找到什么故障,插电没反应,量了下没电压,再蜂鸣档测一根不通,不通的那根稍用力一拽拔出来了,离吹风机7-8公分的位置,也不是容易弯折疲劳的位置

网友:
怎么说呢,现在电子电气产品的厂家太多了,品牌厂商就算是代工产品也还有一定的品控保证,小厂就不说了,有好的有差的,只能拼运气。

网友:
这个地方都修过好几次了

网友:
山上的产品,差点看成东芝了,这个应该是用了劣质的外壳材料不耐热造成的吧

网友:
这个地方断,是把线太绕了吧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这个毛病,线太差

网友:
我家线也快断了,换线,没办法,东成热风枪的那个线就粗,

网友:
电源线的质量差了呗!

网友:
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
这个地方要用好的橡胶线才行。

网友:
电吹风一般用的是松下和飞利浦,从来没见过这样断线,随便怎么拉扯都行。

网友:
电线是垃圾线,这种线不耐弯曲,已经修了好几个这样山寨的了

网友:
还是用的线不好,外皮破损了

网友:
修过几个类似问题的,但大厂品牌的就好多了。

网友:
自己用,本着以质量安全为目的,换根使用抗拉麻绳的橡胶线。

网友:
几乎都是这样,换成耐拉扯的硅胶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