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一个榔头砸新式充电器的,并建议大家放弃维修新充电器,大家评下

楼主(2023-08-23):
原文如下:

今天帮忙修同事的小鸟牌原装充电器,体积很紧凑,里面空间很狭小,背面全是贴片元件,经俭查发现保险、整流桥、mos、0.2Ω检流电阻、15Ω控制极电阻、背面三个己径看不出字的贴片电阻以及pwM控制芯片炸裂损坏,因芯片上有胶,只能看清最后的字是862,经过艰难的查资料确定芯片是很少见的qw3862,我没此芯片只有qw3858,想着编号差不多,说不定能用,就用了3858,换掉所有坏元件,贴片电阻阻值已经烧的看不清,用了常用的102换了。通电之前默默地祈祷不要放炮,串100w灯泡通电,几秒后灯泡常亮,心里瞬间崩溃,元件又白糟蹋了,赔了夫人又折兵。气得拿起锤子把坏充电砸得稀巴烂,这已经是第N个这样的充电器了。发誓今后再也不修现在这种坑人的充电器。

个人看法:

1、ic不同,在不了解两个芯片的特点情况下,直接替换,这成功概率是不是和街上抽奖一样?
2、在修前,应该权衡利弊,这充电器是否值得修,既然下定决心修了,那就要放平心态。

另外说点题外的,对于新式充电器,我个人意见是先检查下次级,看看次级有无明显问题,因为不少新充电器次级设计各不相同,如果有故障,你要跑电路,那很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既然是个坑,那最好就不进去。

你说自己用的充电器,那修一周都是没问题的,自己的东西反正自己折腾,权当学习

如果是修别人的,那就要综合考虑了,现在淘个好一点的二手充电器(非大功率)的,也就30以内

检查下坏充电器,如果底子很差,但没有明显损坏,可以简单看看,否则直接放弃,如果底子好,损坏范围大,也直接放弃,只有底子好的板子,目测损坏又不严重的,才能上手试试

个人意见,大家也可以谈谈看法

网友:
必需考虑成本,不然吃啥...

============

网友:
炸鸡一律不修哈哈,断线虚焊看心情搞一搞

网友A:
本人接修电动车充电器三不修。
1、拆开有炸黑不修,技术不行,电路图不会看,就算给我这个充电器的电路图,我也没技术修好。
2、拆开缩水的不修,比如心艺很多山寨缩水的,元件就不多的,修了也没意义。
3、三大件损坏的不修。。电流管击穿,8脚元件炸,击穿,贴片8脚芯片炸均不考虑维修。
因为排查换新都是时间,而且山寨垃圾充修好也用不了多久。。好的充电器一般不容易坏,一般坏了就可以宣布不治。

网友:
有些东西当时没想到办法修理,可以放一放,有的过了几年又拿出来修理感觉其实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接修电动车充电器三不修。
1、拆开有炸黑不修,技术不行,电路图不会看,就算给我这个充电器的 ...

同感,特别是别人送修的东西,避免尴尬。

网友:
自己的可以维修下,别人的还是换一个比较好一点。

网友:
纠结什么,就是玩……

网友:
测一下开关变压器,坏的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接修电动车充电器三不修。
1、拆开有炸黑不修,技术不行,电路图不会看,就算给我这个充电器的 ...

换电容收费20走起

网友:
这就是技术不行!乱修!
感觉差不多的原件都干上机,要能修好才是有鬼了!
明显的大那啥一个!
典型的手不溜,怨袄袖!
这个案例跟充电器有一毛钱关系?就是换一百个,还是修不好!结论还是不要修。

我前几天修的,最终还是修好了的!

炸机充电器,请教个电阻和芯片,疑似3842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7502-1-1.html

网友:
继续修充电器!这次来个3862,物料基本齐了!图纸也找来了 - 电源/充电器 数码之家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433-1-1.html

网友:
不能得出:钓鱼不如买鱼划算的结论

网友:
很多新的充电器确实没太大必要维修,价格不算贵,然后修好收费也不好收,收多了也不乐意

网友B:
炸黑一片才有挑战性, 现在充电器板子都很便宜,可以买个十几片,可以快速换板。
然后慢慢维修, 我的一批板子都修好了, 都在吃灰,当料板用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黑一片才有挑战性, 现在充电器板子都很便宜,可以买个十几片,可以快速换板。
然后慢慢维修, 我的一批 ...

原件全部重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件全部重装吗?

不需要全部重新拆装,没有必要!
维修的重点的,是知道电流走向,找个类似的电路图可以通吃。

384X系列充电器居多, TL494现在用的少了, 估计成本高一些!

普通充电器就一路电源,没几个元件!

有单片机一般带12V辅助电源,一般不是单片机,变压损坏还是能搞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全部重新拆装,没有必要!
维修的重点的,是知道电流走向,找个类似的电路图可以通吃。

我懂了,你说的换板,是把坏板换成好的板,我以为你是搬板~~

网友:
这要看处于什么目的,全靠维修吃饭的太复杂的毛病确实影响挣钱,大部分都是整体换板,还有就是空闲时候修

网友:
自己的修着玩玩还可以,其它就算了,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