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小爱

楼主(2023-08-23):
今天把小爱同学音箱给拆开看一下。

先看一下外观,白色的,很容易就脏了。而且不好擦干净。

从外观来看,一颗螺丝都没有。但可以很明显看出,底座和面壳是不同颜色的,拿把小一字的螺丝刀从底部和面壳之间,轻轻插进去,轻轻一撬就打开。四边都要撬。底部是用卡扣扣住面壳的。。

打开底部后,在四个角的内侧边上,有四个螺丝孔,用把长一点的十字螺丝把这四个螺丝拧下来。还有USB板也有两颗螺丝固定住,也要拧下来,并把USB板背面的插线给拔掉。

拧下螺丝后,还得用一字螺丝刀把喇叭座给撬出来。但喇叭座是没有卡扣的了。只是贴得很紧面壳,要小心撬。。

撬出喇叭座后, 轻轻拿着,把喇叭线从主板上拔下来。另一条多几根线的就是刚刚拔下来的USB线。

拆下喇叭座后,面壳内部就可以看到周围有一圈螺丝,全部拧下来。

拧完螺丝,从喇叭线和USB线那两个缺口那里,轻轻的把主板和面壳上的按键板顶出去。

主板上还有四颗螺丝,全部拧下来。就可以把按键板拆下来了。

下面这图是拆下按键面板后的面板中框了。。

至此,就把整个音箱都拆散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主板都用了哪些芯片?

这个是主板正面。正中间位置有一颗RGB灯,通电时会亮起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状态。
灯的四周摆放着四个按键,分别是按键面板上的加键,减键,暂停键,MIC开关键

AC108

AXP223

R16

FS33ND01GS108TF10

EM6GC18EWXC-12H

装机过程就不说了。。螺丝都是一样的。不用区分。。哪里有螺丝孔,就拧一颗回去就行了。

网友:
小米  不是小爱

网友:
现在这样的东西很多。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

网友A:
拆完的外壳到水池打上洗洁精细毛刷洗刷刷,我的黄色小爱就变白了,。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完的外壳到水池打上洗洁精细毛刷洗刷刷,我的黄色小爱就变白了,。点赞 ...

确实,我的也给拆了洗澡了,麦克风进灰,耳朵不灵敏,按键也串键,拆开还发现喇叭中间开胶,一起解决了好多问题

网友:
肉还挺多,不错。

网友:
质量刚刚的,没说的。

网友:
小爱mini

应该是最小的小爱

网友:
这个喇叭只有2W也就听个响,价格那么贵连4W5W的高音质喇叭也不用啊!
塑料发黄还有终极武器 去黄水

网友:
又见辣鷄江波龙

网友:
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目前就放着了。主要问题是插电的时候有电流声。
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有同款,小爱同学

网友:
同款,在吃灰。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小爱同学

网友:
都是图新鲜,算不算交智商税?

网友:
详细的拆机过程,楼主辛苦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有个小蛋没有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