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底座支架维修失败

楼主(2023-08-23):
正用着电脑看网页cpu风扇突然狂转,看温度快90了,正常看网页不可能达到这种温度,碰到散热器发现不对劲上下晃才发现支架断了,这东西一共用了7年多,之前看到别人这东西有自己断的今天我也遇到了,本是想用胶先粘上将就几天坚持新支架到了再换................

网友A:
ABS专用胶效果不错。

网友:
AB胶应该可以

网友:
没有支架,用铁丝也可以代替。

网友B:
还别说这个支架 还就是超频三九州酷冷早期带的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S专用胶效果不错。

已经买完支架了,只为了它买专用胶不值,支架没多少钱主要是耽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别说这个支架 还就是超频三九州酷冷早期带的质量好

我感觉这东西就是计划报废,为什么不用别的材质而且背面还是镂空的,哪怕用铁做的一辈子也不能坏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CPU温度高明显是散热器出了问题,手到病除

网友:
用AB胶应该可以

网友:
品牌机散热器用螺丝固定,塑料支架我碰到断腿的也多,主要是拆卸散热器次数多了就容易断。

网友:
闲鱼换一个

网友:
用用流行的电焊胶水试试

网友:
楼主还是准备换平台吧,x79现在是出了名的高功耗低效能

网友:
有免钉胶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
用油性胶试试

网友:
我的捷波HZ02(785G)好像还是好的,应该是10年初买的,你算算这多久了吧,偶尔还用一下...

网友:
多买几个备用,可以先用扎带捆上散热器

网友:
感觉你的支架安装不对

网友:
扔了好几个了,之前买散热器送的,然后amd平台,这个东西,多了没用,少了挠头

网友:
好几个,之前拆的,然后amd平台,这个东西,多了没用,都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