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汽车空调滤芯

楼主(2023-08-23):
有几个问题求问前辈:

1、我感觉空调滤芯似乎都是一个尺寸啊,你报奔驰别人卖贵点,报别克人家卖便宜点,是真的吗?
2、我30元的,180元的都买过,但是感觉效果都不咋样,还不如小米的,是否某宝的滤芯都是假货?
3、能否自制好一些的滤芯,使用货真价实的活性炭达到净味的效果?
4、特斯拉的那啥空调滤芯,只是单纯增加尺寸么?

网友A:
自己使用的车辆,买个品牌的滤芯换上去就可以了。我是把原装滤芯清洗一下,晾干继续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使用的车辆,买个品牌的滤芯换上去就可以了。我是把原装滤芯清洗一下,晾干继续使用的。 ...

洗了纤维就改变了。
况且,我都是在景区级环境驾驶,空气很干净。
空调滤芯更多的是对管道内的潮湿产生的霉味过滤吧。

网友:
滤芯粘胶很关键,差的会有酸味,好的没有

网友:
原厂的有标准,

网友:
滤芯大小都是不一样的,每款汽车都不一样,有的各款也有区分,反正都是半年左右一换,好像没太大必要追求太好的

网友:
开的少,我的准备一年一换,双11或618屯点

网友:
空调滤芯不同车一般是不一样的吧,小米也有汽车空调滤芯?
一般空调滤芯根据自己车辆使用情况,3到6个月更换一次,不过也有人终生没换过空调滤芯的,如果你车辆使用环境比较好,可以拆下来看看,清清灰尘继续使用,不能水洗的,这玩意主要是过滤灰尘的

网友:
用用旧滤芯框架加hepa滤纸代替过滤芯

网友:
有条件自己做个框换换过滤布就行吧,要求高可以用3M的PM2.5过滤布。

网友B:
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普通的滤纸  高级的加活性炭  在高级有抗菌和净化   滤芯的厚薄也不同

网友:
看情况换,不怎么脏就继续一直用

网友C:
我大众辣馒头,用原厂100元的带活性炭花粉滤芯,三个月左右,上车开空调一股脚丫子味,淘宝买不带活性炭花粉滤芯9.9包邮,半年都没事。

网友D:
味道这个东西,能有效过滤吗?

我经常跑一段有养猪厂的路段,每次跑到那,在车里都能闻到猪粪味,换了几款滤芯都一样。后来干脆只买大牌的便宜货,比如博世和马勒

网友E:
就是过滤灰尘的纸而已,附加值不一样价格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过滤灰尘的纸而已,附加值不一样价格出来了

吸附还是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味道这个东西,能有效过滤吗?

我经常跑一段有养猪厂的路段,每次跑到那,在车里都能闻到猪粪味,换了几款 ...

特斯拉那种巨大的PM2.5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普通的滤纸  高级的加活性炭  在高级有抗菌和净化   滤芯的厚薄也不同 ...

我就是想弄真活性炭的啊,网上很多假活性炭

网友:
开的少两年一换,第二年拆下来高压气枪吹干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大众辣馒头,用原厂100元的带活性炭花粉滤芯,三个月左右,上车开空调一股脚丫子味,淘宝买不带活性炭花 ...

带活性炭就容易这样,需要定期太阳暴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