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移动电源的容量用mAh,而不用mWh?

楼主(2023-08-23):
mAh还要加上电压才能知道容量是多少,虽然现在市面上的移动电源都是3.6V电池,但是以3.6v去计算容量,这个是行业标准吗?还是约定俗成?
为什么不用mWh呢? 这个单位和电压无关,更能准确地反映容量。

网友A:
毫安时数字大,看起来牛逼

网友:
习惯了电池容量。

网友:
好像新国标要求要有瓦时吧?
以前移动电源是铅酸蓄电池,还有镍氢电池的,锂(离子)电池是后来的事情。锂电池有3.6/3.65/3.7/3.75/3.8/3.85V各种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毫安时数字大,看起来牛逼

很多人就爱看这个,你才几百,人家的几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就爱看这个,你才几百,人家的几千

用“Wh”数字才几十

网友:
瓦时有人用啊,你没见过而已,至于你说的毫瓦时,的确没人用。现在3.8v电池的移动电源也很常见,3V都保护了。3.6v主要是以前松下电池平台,感觉你脱节主流10年。我这个移动电源都是7年前的,还有一个11年前的用的松下电池3.6v的,现在小电流5V还能放出来约50瓦时

网友:
电池容量一般都用A.h来表示。也就是多少A电流放电的情况下,可以放一个小时。

网友:
现在不少网站用mwh而不用mah,但前者更容易忽悠人

网友:
mAh乘上电压等于mWh。所以仅知道mAh,不知道电压是不知道总电量。mWh时电量单位。

网友:
现在假货淘已经大量普及mWh的单位了,且不标mAh了,

网友:
   因为毫瓦时牵涉一个电压,电压是变动的,越复杂越给不地道的骗子可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