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磁式漏电保护器的奇怪试验!

楼主(2023-08-23):
试验器材:梅兰日兰,ABB 电磁式漏电保护器,200W,20W卤素灯,整流二极管
试验过程,200W卤素灯作为负载接漏保输出端,20W卤素灯作为漏电信号的模拟,跨接在漏保上下两端!
如果20W卤素灯串联一个整流二极管,二极管的正反两个接法,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跳闸!另一个方向不会跳闸!换电子式漏电保护器二极管两个方向接法都能跳闸!
难道电磁式对电流方向有要求?如果是这样,那恐怕很多用电器漏电,漏保不一定会跳闸了!毕竟很多常见的用电器,比如简易的电暖气,小太阳啥的,都是简单的串联二极管降功率!如果漏电岂不是跟这个模拟实验如出一辙?

网友A:
同样用灯丝,20w的卤钨灯感觉比白炽灯亮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用灯丝,20w的卤钨灯感觉比白炽灯亮不少

那当然,白炽灯被禁止了,卤钨灯可还允许生产销售的

网友:
增大20w的卤钨灯的功率,如果还是不跳的话,真的不敢用电磁式漏电保护器了

网友:
可能是因为电磁线圈磁场方向问题

网友:
非常有意义是实验可能是单向可控硅的原因。

网友:
我还真喜欢电磁脱扣的保护器,估计个别的线圈灵敏度低了,需要较大的脱扣电流才能动作。

网友:
二极管的正反两个接法,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跳闸!
二极管是指定电流方向的,换电阻两边都跳。一边是流入,一边是流出 就是漏电。
二极管正极标接负载,负极标接在 输入 跳就正常 。这就是从负载漏电出去。

网友:
楼主不跨接漏保上下两端,从下端接到地线上试试

网友:
这两个漏保应该都是电磁式的吧?这两个漏保都是这个现象?实验中是不是有第三个漏保?如果有,拍个图片看看

网友:
这样看电磁式漏保也有局限性,也有安全性隐患

网友:
梅兰日兰,ABB 电磁式漏电保护器------你应该把这种保护器的内部电路图画出来 才方便分析!我懒得去网上找它的内部电路图。

网友:
解剖了分析电路吧,否则都是猜测,无法确定原因

楼主:
我大概知道原因了,有些电磁式漏保内部电磁铁前面只有一个二极管整流,所以。。。。。。。
买电磁式的,还是要了解内部是什么样的,这就有点麻烦了,看来还是电子式性价比高。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知道原因了,有些电磁式漏保内部电磁铁前面只有一个二极管整流,所以。。。。。。。
买电磁式的,还 ...

互感器外面的几根漆包线就是次级输出线圈?好像不可能这么少吧?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B:
现在都A类的了,你买个A类的电磁式的看看这样跳不跳,肯定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A类的了,你买个A类的电磁式的看看这样跳不跳,肯定跳

请教一下,为什么楼主拆的这个互感器,次级线圈只有几匝?

楼主:
再拆一个正泰的电磁式漏保,两个二极管还有个滤波电容,串一个二极管之后,倒是正反向都能跳闸,但是,一个方向,仅仅第一次跳闸,连续试验,后面都不会跳闸,把二极管反过来,就能跳闸,反过来也仅限第一次,第二次也还是不会跳闸!
所以,基本上可以实锤了,电子式和电磁式都存在特殊情况无法动作的情况!各有利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