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可以离线定时的智能插座?

楼主(2023-08-23):
买了个智能插座,打算定时控制家里电器的开和关。
但是这个定时功能是远程服务器控制的,断网就用不了了。
有什么智能插座是可以断网定时的吗?

设置的过程要联网没关系,我希望断网的情况下还可以定时控制开和关。也就是说这个定时功能应该是集成在插座里,而不是在厂家的远程服务器里。

补充内容 (2024-3-18 22:23):
更新:经过这么久的使用,发现我买的这个插座本身是可以离线定时的。但是这个插座不稳定,我是用来控制热水器自动开关的,出现过两三次到了

补充内容 (2024-3-18 22:24):
出现过两三次到了定点的时间不开启的问题,所以扔掉了。

网友:
离线定时的插座肯定有,但是离线定时你又远程控制不了,用智能插座就没必要了。又想定时,又想远程的话就两个串起来

网友:
网上有:找定时开关

网友:
你看我的改装的插座

网友A:
那种智能插座不是都可以么?  先联网设置,之后就算没有网络也可以定值开关吧?
还有一种更简单,完全不联网,只是设置定值开关,这个设置必须在本体上设置了。

网友:
网上有,那种24小时自由设定,几十组定时开和关的插座。

网友:
定时开和关的时间控制器

网友:
据说小米有本地定时,但是需要买对应的设备

网友:
小米的智能插座定时功能说是可以离线开关,断线不影响已经设置的定时开关。

网友:
小k可以的 猫哈也可以的,都是经过测试的,猫哈前段时间老五家有卖,9.9一个,

网友:
要么配合本地智能网关,要么换成普通的定时插座

网友B:
你可以买个这种时控开关,和你的智能插座并联。先在时控开关上设置好所需要定时开关的时间,需要临时控制的话就联网控制智能插座接通设备。但是只能远程控制设备打开,要是在时控开关工作已经接通的情况下无法远程断开设备。

网友:
定时控制开关是有的,但是集成进插座的没有,设置的过程要联网的也没有,淘宝网智能定时插座一大把,可以一次性设定十几组定时开关,价格也便宜,这种事不联网的,不知道能否满足你得应用需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买个这种时控开关,和你的智能插座并联。先在时控开关上设置好所需要定时开关的时间,需要临时控制的 ...

这种我买过两个,不同牌子的,缺点都一样:表极不准,要是长时间循环定时,过半个月时间就跑得没谱了

网友:
不需联网的就是离线定时器,有的同样可以通过本地局域网控制。

网友:
定时开关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买过两个,不同牌子的,缺点都一样:表极不准,要是长时间循环定时,过半个月时间就跑得没谱了 ...

我用过不少,走时精度当然不是很高,但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离谱,一个月能错个几分钟,我用的场合对这个要求不高,半年去调一次。

网友:
看你用的地方是不是有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智能插座不是都可以么?  先联网设置,之后就算没有网络也可以定值开关吧?
还有一种更简单,完全不联 ...

不是的。连联网设置,之后没网就不能定时开关了。定时开关是要靠远程服务器给插座发送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