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BB开卡卡在75%报错 Do Pretest Fail

楼主(2023-08-24):
2262EN-BB板 四贴 英特尔PF29F02T2ANCTH1(B17A-4CE)  256G*4贴 缓存:南亚NT5AD256M16D4-HR  南亚DDR4  512M *2贴,开卡卡在75%约2分钟后报错,CE看着也很奇怪,哪位大佬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
缓存要选512M……

网友A:
这个去掉试试

如果跑过RDT,这个要勾选。如果没跑过,这个取消试试

网友:
学习,顺便赚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去掉试试

如果跑过RDT,这个要勾选。如果没跑过,这个取消试试

试过了,都不行准备明天拆两片,试一下两片能不能开成功

网友A:
那就把这个再取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这个再取消看看

好的,晚上回去试试,感谢!

楼主:
512m  1024m 都试过哦,就是不行,不知道是颗粒坏块多了还是缓存颗粒有问题

网友(2024-06-10):
我也碰到了,没人搞明白吗?还是搞明白的都保密了

网友:
OP 7%太高了 肯定开不出满容1024  一般2%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这个再取消看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去掉这个就好了,2258xt开和2262en都遇到了,默认好像坏块很多但是rdt后坏块并不多

网友:
我现在也是一模一样的的颗粒和缓存,也是一模一样的的报错,楼主你最后解决了吗,参数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