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接口正负极瞬间是导通的疑问

楼主(2023-08-24):
取下电池后,测量电动车接口正负极瞬间是导通的,有没有测量过

感谢大家回复,正常现象就放心了!
因为之前一块锂电坏了,都有点疑心病了;我测量或者瞬间导通,或者几千k的变动阻值。(测量是在取下电池后数小时或者几天后无电池状态)

网友A:
控制器内的电解电容充电啊!

网友:
控制器里有好多电容

网友B:
大电解电容从0电压起充电,就是类似于短路
所以有些电路设置了缓冲

网友:
电解电容在作怪

网友:
这是本世纪最重大的发现!

楼主牛的狠

网友:
电容充电,很正常

网友:
这个都被你发现了,楼主牛b

网友:
现在控制器省啥东西了嘛?以前换电池接线不会噼里啪啦冒火花,现在国标那些宁最后螺丝时候总是啪啪啪打火赶上电焊机了都

网友:
电容在作怪

网友C:
电容充电瞬间接近于短路了

网友:
很正常的呀,就是控制器里有电容

网友:
其实锂电池正负极测量也是导通的

网友:
并非真正的导通,而是表明内阻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解电容从0电压起充电,就是类似于短路
所以有些电路设置了缓冲

你看清楚了,楼主说是取下电池后。

网友:
因为有电容,电容里还存有电,是电容在放电,放完再测就不导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内的电解电容充电啊!

应该是控制器内的电解电容放电。看清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充电瞬间接近于短路了

看清楚了,楼主说是取下电池后。

网友:
不管是取电池还是装电池,那个瞬间导通都是电容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