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海康威视DS-3E0510P-E千兆POE交换机

楼主(2023-08-24):
这个是单位用来接AC控制wifi的,POE AP故障表现为电源灯不亮,经排查是后级交换机出问题了,虽然这货没问题但也要拆开来瞧一瞧防患于未然…
钢板厚重,屏蔽到位!

主板和一些细节,这货没有集成电源板,是用另外一台电源适配器提供48V 2.5A  120W供电。

量一下电压,与主供电一样

做工和质量都不错,性价比也高!

网友A:
海康的POE设备,质量是不错,不知道是哪家代工的。。

网友:
还是百兆的么

网友:
目测是百兆产品

网友:
本来接摄像头的用来接ap ?

网友:
为什么会有POE,有什么好处?

网友:
还带光纤接口吗

网友:
POE就不是单独再接电源了,直接一根网线搞定

网友B:
海康威视咋啥都做啊,固态硬盘、AGV、特种机器人,乱七八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康威视咋啥都做啊,固态硬盘、AGV、特种机器人,乱七八糟的

集团大了,就要多业务发展

网友:
质量不错价格不贵,怪不得能占九成多市场

网友:
看楼主这是9口加一个光纤口,我有一个10口的用来接监控用。

网友:
看隔离变压器是千兆的。

网友:
里面不错,满满的

网友:
海康的监控设备,质量不 错

网友:
看上去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POE设备,质量是不错,不知道是哪家代工的。。

低端的很多是腾达代工

网友:
现在很多品牌的低端型号是非标MCU POE,同样带有一定的保护措施,实际使用起来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网友:
电源外置的,换电源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