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补胎液可能把胎压传感器搞坏了,现在胎压异常了

楼主(2023-08-24):
比亚器秦PLUS DMI,新能源车没有备胎,我这个车2个月左前轮发现漏气,就用4S店出厂赠送的补胎液用气泵打进去了,2个月期间确实不漏气了,胎压都很稳定,但是前几天突然行驶中胎压报警,

当时正在快速路上,心惊胆战往前开了几公里找路边停下,

接上气泵发现胎压是正常的,补了一点气,

但是中控屏显示胎压还是低,感觉胎压传感器坏了。
此时气泵显示280,但是中控屏的胎压还是202,依然是黄色告警的

昨天去了4S店,师傅检查完把轮胎拆了,补胎液还是液体状,清理干净补胎液也没有找到漏气点,换了胎压传感器,让我付了180元,这个有点不合理,因为我的车还在保修期内,而且补胎液也是4S店配的,4S店说补胎液只能临时使用,需要尽快去补胎,并且清理补胎液,那这补胎液没什么用,来回折腾,再说了之前厂家也没有告知我这个注意事项啊!
给大家提个醒吧,补胎液今后别用了,漏气了用气泵补气尽快补胎即可。

我的秦DMI PLUS最近几个月油耗一直很高。2年多了,至少数月之前还可以达到厂家标称的3.8L但是最近都是4.5L以上,我大部分都是市区快速路对车况是很好的,胎压也正常,也没有满载。虽然都是亏电油耗,我很少充电,但是我知道亏电油耗是可以在3.8L附近的搞不懂为什么,昨天让4S店师傅用电脑检测了一下,说所有数据都正常,无语,不知道油耗高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这新能源车油耗真低,我那就没低过7.6

网友B:
是不是偷偷启动烧油造成的呢

网友C:
还可以啦,我那个燃油宋max没低过8个,脚重点最高跑过12个的,1.5T的哦,还有胎压传感器,我的才五十多一个啊!4S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新能源车油耗真低,我那就没低过7.6

最近油耗高了,我开了2年了,正常情况,市区行驶确实可以3.8L左右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4.5L以上了
我是当油车用,深圳说实话不要说充电了,
停车都很困难。(我家是限购后买了,俩口子摇号几年都没摇到,绝望的买了比亚迪)
现在国家遇到经济困难,又放开限购
反正新能源车随便买
哎,头疼

网友D:
补胎液不如用辣条,那个补完都不用再去搞别的事情,补胎液是临时应付一下,补胎液对电器,轮毂都是有损伤的,而且影响动平衡

网友E:
我11路,百公里五个大馒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偷偷启动烧油造成的呢

听说最近有这个投诉,不过我的车机没有升级,
虽然频繁提示我升级,我都没有去升级
安卓的系统越升级越慢
当然如果厂家背后偷偷升级了那也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可以啦,我那个燃油宋max没低过8个,脚重点最高跑过12个的,1.5T的哦,还有胎压传感器,我的才五十多一个 ...

我昨天看了收费清单,胎压传感器确实是四五十一个,
不过还有拆装的工时费,

说实话180元也不贵,但是心里不舒服
因为这都是保修期内,气泵,补胎液都是厂家提供的
既然补胎液会搞坏传感器,腐蚀钢圈,
那真是没什么存在的意思了

贴片补胎我问了途虎才30元
我这么一折腾花了180元

网友F:
宁愿用辣条也不用补胎液

楼主:
汽车之家人气真是不行啊
我发了帖子,过了2天,几十个人看了
也没有一个人回复

网友:
不错了  低了好多了油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胎液不如用辣条,那个补完都不用再去搞别的事情,补胎液是临时应付一下,补胎液对电器,轮毂都是有损伤的 ...

补胎液又叫自补液,我以为用了这个就不用补胎了
既然问题这么多,用完还要拆轮胎清洗补胎液
这东西太奇葩了
大家吸取教训吧,今后都别用了

网友G:
所有的补胎液都有说明,是临时使用,要抓紧去维修点检查和补胎。是你没认真看,不信你仔细看看车的说明书,肯定有写。
油耗的问题尝试把电充满了,再用纯电,多几个循环,再看看亏电油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宁愿用辣条也不用补胎液

这是4S店出厂标配的,谁知道这么害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昨天看了收费清单,胎压传感器确实是四五十一个,
不过还有拆装的工时费,

现在没备胎却是挺麻烦的,我的车原厂备胎跟三轮车胎似得,直接车友那淘了一个原厂圈+胎当备胎用!我记得我们这边的4S店一个胎的拆装工时是40,估计你的包括了补胎和清理胶水,比亚迪的个别型号的胎压监测电池垃圾得很,基本过保就没电,好多人甚至没过保就没电了,不过包内免费维修,我的刚过保不到一年挂了三个,索性一次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有的补胎液都有说明,是临时使用,要抓紧去维修点检查和补胎。是你没认真看,不信你仔细看看车的说明书, ...

3.8L是秦PLUS DMI官方宣传的亏电油耗
这个车我开了2年多了,以前确实可以达到这个油耗的
但是最近几个月,我在市区跑,油耗4.5L以上不正常,
一般高速上跑120的时速才会有4.5L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11路,百公里五个大馒头就可以了

5个绝对不够,百公里要走20个小时了吧。5个就够了?不用再来点烤串啤酒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车之家人气真是不行啊
我发了帖子,过了2天,几十个人看了
也没有一个人回复 ...

这个真不好说了,平安做掌柜后是日落西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没备胎却是挺麻烦的,我的车原厂备胎跟三轮车胎似得,直接车友那淘了一个原厂圈+胎当备胎用!我记得 ...

主要备胎槽放不进全尺寸备胎,再说备胎临时使用,车轮还有胎压传感器,全尺寸备胎用处不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