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丰田救援包里的应急启动电源K21

楼主(2023-08-24):
这货是4S店送的,一开始弃之如敝…
自从疫情期间救了一台亏电的1.8排量小汽车和一台五羊本田女100C女装摩托车后…现在基本就是用来驱动车泵充气用。
别小瞧她那6000mHA弱小的身段,居然会秒打着1.8排量的车

5V2A充电输入,12.6V打火输出,还带一个5V USB输出,还有小电筒功能。

盖板标有生产日期:

3块软包动力电芯:

身段小大能量还携带方便

网友:
电芯好,瞬时放电电流强,应急启动确实好用,没看到内部是用的什么电芯呢。

网友:
动力电芯直接输出

网友A:
这动力电池好,应该有个10C的放电

网友:
接上后要赶紧启动,要不一会电池就没电了

网友B:
也要准备整一个,上次在高速上突然电瓶失效,导致在高速上换个垃圾电瓶还要六百块。最怕这种情况了,慢慢失效还好,这种突然失效没得办法,只能由得别人坑

网友:
用料、做工都比那些杂牌的好!

网友:
只要内阻足够低,能瞬间输出300A以上的电流就可以启动车辆了。就像法拉电容,存电并不多,就算是充满电,一个2.7V500F的电容,电量也不过是500mWh。只有充电宝电池的10分之一电量。虽然体积与普通一号电池相当,但是存入的电量远远没有一节一号电池多。

网友:
动力电芯就是贵

网友:
电芯好,动力电芯直接输出

网友:
动力电芯,内阻低高放电系数。电瓶虽然电压比较低了无法直接启动,接上启动宝后可能还是会参与放电的。

网友:
电池没有鼓,不错

网友:
专用的动力电池,瞬间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动力电池好,应该有个10C的放电

想多了。10C根本打不着车。最少25C-30C

网友:
应急使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放着放着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要准备整一个,上次在高速上突然电瓶失效,导致在高速上换个垃圾电瓶还要六百块。最怕这种情况了,慢慢失 ...

电瓶主要看时间和使用方法,我一直备着搭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