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苏泊尔SF30HC749拆修

楼主(2023-08-24):
这款IH电磁电饭煲,是一个朋友托付给维修的。

朋友其实已经买了一款高压的,但是这款,只是盖子扣钩有问题。所以,修好也是备用了。(舍不得扔。)

底部拆开。

刚好买的超长螺丝刀。用得上。

我以为底部散热的风扇会很大,结果很小。

三插还有硅胶保护。

方便维修换件。

底部有个铁片。

风扇给控制板散热的。

可以直接端出来。

地线。

板子做工不错。

拆下来的卡钩

断裂点。(网上看反馈,这个卡勾,挂了的很多。)

这玩意,不能做几个加强筋?

断裂口整齐

铭牌

准备拆掉转轴

弹簧

拆掉排线。

盖子

撕掉面板

盖板

里面还有个干燥剂

控制线,还有个排气管

撬开

这里,差评。内部铝盖,是折弯工艺。

排气盖

内外盖分离

线圈,控制板。

转轴

排气盖

温控线。

控制面板

注塑编号

先复原

转轴

不错的设计

刷洗干净

组装

复原

拧上底座铁圈

螺丝好用。

额,遗漏的干燥剂

又拆开。。。。。。。

排气管。

放入干燥剂

内固定圈。

楼主:
继续折腾中。

准备购买这个卡勾。

随便挑选一家。

一天到

白色

略有区别

其他无异

安装上去。

壮实很多啊。

拆了后,这个按钮略显生涩。

复原

盖上

还算可以。

内密封盖未装

安装上内密封盖

完美

找到线。

至此修复完成。

网友:
感觉电饭煲这玩意为什么没有做成全密封可水洗的那种,感觉每一个拆开里面都是一堆棕色的点点

网友:
没给它加个加强筋啊,我家电饭煲按键中间断了,我直接用2.5平方铜线,内外融进去五六根进去,接触面小,胶水粘不住

网友:
电路板挺脏的不知道是不是蟑螂的粪便。

网友A:
万能的淘宝,什么零件都能买到

网友:
电饭煲里面电路板应该敷胶防水

网友:
看来厂家知道易损件,放到淘宝供应!

网友:
这电饭煲有点脏,楼主上相片多多,赚家元多多

网友:
这配件也够贵的

网友:
修好了备用,基本=积灰

网友:
里面是蟑螂的家

网友:
啥毛病啊,卡扣断了?

网友:
看帖我都闻到小强臭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能的淘宝,什么零件都能买到

确实是,方便了维修人,造就了维修人才

网友:
外部看不出里面好脏啊

网友:
我家的没坏,就内胆不粘层有脱落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