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少人玩大功率天线了吧?

楼主(2023-08-24):
想起了好多年前,恩山那边一大群人讨论各种天线参数,物是人非!

网友:
现在网络便宜了,都自己拉宽带或者用流量,

网友:
  那时候性能是真不行 ……

  就是像当年超频一样   现在性能过剩  谁弄她 ,手机也是了  ……

网友:
现在宽带都白菜价了,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宽带便宜,流量足够,电磁环境比原来复杂,玩天线的就剩下情怀了。

网友:
确实,之前各种蹭网神器

网友:
大功率天线的确没有必要

网友:
大功率天线 在远距离传输方面 还是有优势的 !起码比拉网线方便多了!

网友:
以前还蹭网,现在者懒得弄了。反正流量,有线都便宜。

网友:
农村远传安防或者是网络传到另外不远的地方使用,但基本上都安装了宽带,只是部分的辅助,已经不用蹭网了

网友:
电子玩意,总有过时的那一天

网友:
天线这玩意没啥意思......家里还闲置一堆天线,长枪短炮的还挺占地方,又舍不得扔,卖二手卖不上价不说又没人买.......只能做纪念,代表自己曾经折腾过......

网友:
玩这些的,不是想蹭网就是想远距离传输网络,现在网络比以前好多了,所以玩的人少了,大功率ap我现在还有

网友:
现在家里网络覆盖不到都上多路由组网了.

网友:
现在联网设备都开始玩弱信号自动剔除了,组网已成趋势,大功率天线已是昨日黄花了

网友:
说到底就是经济利益驱使,以前太贵,现在便宜,除了喜欢折腾的,都懒得去玩

网友:
2.4g和5g的mimo,两根天线就能解决,现在都爱玩满头的天线阵列,就是多数人觉得天线越多越高端闹得呗。

网友:
反正我们这边是看不见了。

网友:
现在手机上网费都便宜下来了,使用环境越来越少,没必要了

网友:
我现在特地把wifi 功率调最低,确保不穿墙。 因为再强的信号,穿墙后都是不爽的, 不如每个房间放一个低功耗5G频段的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