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一般可以支持多远?

楼主(2023-08-24):
几个POE摄像头,想用POE交换机,不知道每条线最远距离多少?

网友:
按国标来就行,不行就下面试好了在往上接

网友A:
你家要是有个500平的大院子,那估计悬

网友:
首先得有个限值,没有哪个线可以无限远的。

网友:
海康超五类网线 线径0.5(其实0.45的也没问题)  120米没有问题  施工亲测

网友:
关键是看网线,好网线可以50米左右

网友:
一般说网线长度不要超过100米,POE应该也是,不过如果线质量不好,长了电阻就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家要是有个500平的大院子,那估计悬

500平才多少?23米X23米而已,绕一圈也只有92米,5000平米才差不多!

网友:
一般在100米以内

网友:
家里用足够,公司用的话,加交换机桥接,完全没问题啊

网友:
铜线粗点就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平才多少?23米X23米而已,绕一圈也只有92米,5000平米才差不多!

+1,是这个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平才多少?23米X23米而已,绕一圈也只有92米,5000平米才差不多!

谁家院子那么方方正正的啊

网友:
如果距离特别长只能试了

网友:
关键网络传输网线距离要求100米以内,你用超过100米的网线供电没问题但是网络传输不稳定了。

网友:
距离与线有关,线的电阻有影响.
海康超五类网线 线径0.5(其实0.45的也没问题)  130米没有问题  亲测,就是那种黑色的室外线.
用更好的6类,7类线不知道会不会更远,没试过

网友:
看POE设备的供电能力,看网线的材质和线径,看摄像头的功率,任何用电器都要遵循欧姆定律。

网友(2023-10-14):
一般都是120米没问题,一是48v供电线损小,另外绝大部分PoE摄像头都是百兆,所以超过100米也没问题

网友(2023-11-17):
标准POE是48V供电,线损有一点压降没关系,关键是网络信号的损耗,线材质量一定要过关,100米内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