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品牌电脑,装上系统如何自动激活?

楼主(2023-08-24):
一般品牌电脑都是带有正版系统的吗?以前好像只要装上就可以自动激活了?是这样吗?还是需要其他激活软件才行?

网友:
家庭版,联网自动激活。
其它版使用激活工具,上网搜对应的激活工具。有个HEU_KMS_Activator可以试试

网友:
得看你的品牌机买的时候带不带windows,一般bios里内置了家庭的激活码,得需要对应的版本。

网友:
一般自带系统的都能自动激活,但确实也有些不能激活的。

网友:
没卵用的,该激活还得你手动破解激活成盗版

网友:
如果品牌机主板固件内置正版激活,安装系统后联网就自动激活了

网友:
对,得看你机箱外面有不有windows图标,有图标管你啥版本系统装上进去就能看到已通过组织激活系统。

网友:
bios里有授权证书,联网就能激活!

网友:
取决于买的时候带的什么系统

网友:
现在微软系统绑定的是主板吧,系统装完联网直接激活

网友A:
品牌电脑上的系统一般都是家庭版,,,,有些官方可能也支持专业版的

一般只要点激活试试,能自动激活,,,不能自动激活的就用第三方工具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电脑上的系统一般都是家庭版,,,,有些官方可能也支持专业版的

一般只要点激活试试,能自动激活,, ...

正解,品牌电脑主板绑定的

网友:
带的系统一般都是最基础版的,你找到Windows标签,下载安装标签上的版本,就自动激活了

网友:
一般品牌电脑都是带有正版系统的,但如果带的是 XP ,而你现在装 WIN7 , 绝大可能不会自动激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