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百兆合起来还是100兆?

楼主(2023-08-24):
有一个百兆路由器有5个端口,其中有4个可以做WAN或LAN,如果接4条百兆宽带到这个路由器,那是不是相当于100*4=100?

网友:
市政自来水管一米粗,家里水龙头拇指粗。

网友:
假如4线100M的WAN进,,出呢?还是100M的单口

100M的网口路由真的不好玩,,千M的都很平价了

网友:
错了  是4条120兆左右*4等于98兆左右

网友:
10条100Mbps合一块还是100Mbps

网友:
丢了吧,100M路由真的没必要用了,

网友:
是不是相当于100*4=100 ------ 不是!

网友:
你4个WAN,LAN也只有100M啊。。。
这种路由器一般没有汇聚功能,有些交换机是可以用两个100M口汇聚实现200M以内的速率。
如果是多Wan口要实现累加,我用routeos实现过。两条6M的ADSL实现12M迅雷下载,单线程是不能的。

网友:
公路有4车道,然而出口只有一个单通道。

网友:
无线不是100啊,首先得支持聚合,显然100M的不大可能有

网友:
接口速度,还要做负载均衡,或者端口聚合等,所以你这样没用。

网友:
大家长得这么好看,说的都对

网友:
民用路由器不适合玩多WAN聚合......

网友:
搞个千兆的企业级多WAN口路由,要多少口就看路由能自定义设置多少个wan口,汇聚后能实现带宽合并。真心讲,民用级宽带,没多大意思,不如一路千兆进线好用。
企业级专用上下行对等网宽带,送公网IP,这是宽带服务商的核心赢利点,不会让你廉价民用网用设备对冲掉。

网友:
要是能合起来叠加速率,整个24口百兆交换机叠加后秒变2.4G网口

网友:
家里用了十来年的无线路由太卡了,看来也得换了

网友:
楼主人才啊,高

网友:
不是,应该是90M左右

网友:
一般多wan口路由器都有叠加速率能力,但需要你的Lan口是千兆口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