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西数绿盘用慧荣主控

楼主(2023-08-24):
最近一朋友说电脑很卡,经过测试,发现硬盘读写很慢,读取速度不超过150m/s  ,拆开电脑,发现一块西数绿盘:

原本以为西数绿盘会用闪迪自己的主控,想不到这种绿盘也用2258xt的主控,下一步试试看能不能重新量产,说不定能改善读写速度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可能是山寨的吧,RDT后开卡,做系统盘试试吧

网友:
sata协议的,速度本来就不快,全格后跑个圈看看,,贴纸撕开看下是不是自己的颗粒,总不能颗粒用别人的吧

网友A:
哈哈 盘好像是真的,我去看了下  别人晒图好像也是2258,不是自己的芯片,就是不知道颗粒是不是自己的了,低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盘好像是真的,我去看了下  别人晒图好像也是2258,不是自己的芯片,就是不知道颗粒是不是自己的了, ...

颗粒确实是闪迪的,没仔细看编号

网友:
有点奇怪,自己家的主控不用,用别人家的

网友:
2258H+3D颗粒,算是很高的组合了,ldpc+不掉速固件,体验跟mlc差不多。
如果是58XT,在happymode下,也可以体验一下高速。

网友B:
帮朋友修几台电脑,说用了几年后卡得要命,拿来上电进系统都要十分钟,开机箱看是某品牌SM2258XT 512G的盘,备份数据的时候读速度掉只有几MB/秒,慢归慢,幸好还能读,花了一天时间备份完,量产后装系统丢回去了,可能用几年后又是这个毛病。

网友:
还没见过WD用58XT的盘

网友:
我有很多sata 240的, 一部分XT2258   一部分闪迪自研主控,  结果XT2258都开卡修好了      闪迪自研的废了,修不了

网友C:
这种玩意儿就是电子垃圾,58xt配上2DTL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玩意儿就是电子垃圾,58xt配上2DTLC

2d tlc 都是垃圾,特别是15nm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假的吧

网友:
正常,以前闪迪还用过慧荣2246XT

网友D:
跑一下rdt,坏块太多就拆了吧,xt上3d能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一下rdt,坏块太多就拆了吧,xt上3d能好一些

谢谢大佬,正想换个bics3颗粒,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正想换个bics3颗粒,看看怎么样

bics3挺好的,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朋友修几台电脑,说用了几年后卡得要命,拿来上电进系统都要十分钟,开机箱看是某品牌SM2258XT 512G的盘 ...

慢的原因就是颗粒错误太多,主控纠错忙不过来了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西数固态是装在一块华硕250m主板上使用的,cpu是7700,应该不会很慢,今天在我的垃圾电脑上用,发现读写速度居然又正常了,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