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床头开关有谁用过,号称能过10A电流

楼主(2023-08-24):
就是图中这个,看不出有没有银触点,某宝上有卖的,图片也是上面的。

我认为质量比这个贴子里的好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641-1-1.html
比这个贴子里的差些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834-1-1.html

楼主:
我认为是没有银触点,因为我见过的银触点是铆在铜片上的,它这沒看到。

网友A:
咋又是这个话题,昨天的16A开关话题不会也是你开的吧!

网友:
长时间通电恐怕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又是这个话题,昨天的16A开关话题不会也是你开的吧!

是的。经过我这几天的调研,得出结果,这种开关单极电流绝对达不到16A,就是质量好的双极并联也可能达不到。比如这个,见图。

网友B:
楼主最近对开关乐此不疲,其实发帖讨论也不错,这种开关品种好多,真正质量好的没几个,但基本上是过6a电流的,楼主讨论这个也行,我看到好些个朋友拆那种86盒也就简单拆一下,都去研究铜片厚度了,很少提及触点是否是镀银,铆银,银合金,或者银触点对开开关关打火的重要性,

网友C:
用洋垃圾吧,其实原来国产的低压电器也还行,不知现在怎么了。这玩意我在附近五金店买过一个,大概3A电流,很快就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近对开关乐此不疲,其实发帖讨论也不错,这种开关品种好多,真正质量好的没几个,但基本上是过6a电流 ...

谢谢支持和鼓励。只有大家一起探讨才能把问题弄透,避免再上当,保证安全用电。

网友:
只适合小功率场合

网友:
这个开关肯定过不了10A电流

网友:
现在的产品都严重虚标,还是降格使用。

网友:
10A差不多,100A夸张了

网友:
我以前有一张电热毯用的就是这种类型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洋垃圾吧,其实原来国产的低压电器也还行,不知现在怎么了。这玩意我在附近五金店买过一个,大概3A电流, ...

本来这开关就是一个起夜补充照明灯泡的用途,也就15-60瓦,过几A的电流,哪那能行,我记得家里还有保留,真正的黑胶木外壳,搬家安装了双控就用不上了,成压箱底的了

网友:
最近因为给孩子装个床头灯,也研究了下这种小开关,发现质量都不太好,最后换成金属按钮开关了,选的10A大电流的,降格使用带载14w,比这种船行开关靠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又是这个话题,昨天的16A开关话题不会也是你开的吧!

老生常谈的问题。

网友:
瞬时可以,长期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洋垃圾吧,其实原来国产的低压电器也还行,不知现在怎么了。这玩意我在附近五金店买过一个,大概3A电流, ...

曾经在天津塘沽洋货市场买过洋垃圾,铂金触点是挺好,可惜塑料件老化,胶水修补后经常裂开放弃。如果能能力,可以把铂金触点拆下来,改在别的船型开关。

网友D:
你准备用它来干嘛,当大功率设备开关吗?现在的宣传你也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准备用它来干嘛,当大功率设备开关吗?现在的宣传你也相信?

其实是讨论它的做工和标识是否规范的问题,供大家购买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