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打卡免费拿的PROIRON普力艾智能跳绳拆解 已回本

楼主(2023-08-24):
PROIRON普力艾智能跳绳
官方宣传图,确实比我拍的好看

绳子拆掉后,使劲拧下前端银白色装饰,没有螺纹,然后拆掉两颗螺丝轻松拆下
显示屏息屏状态

oled的显示屏,电量,跳绳数量,有跳绳时间,热量,运动模式等

300mAh的电池,一个礼拜,一天2000,反正用不完

主板背面,有一个震动器,开机会震动一下,还有一些测试点

全家福,这个是有轴承的,下方凸起哪里是有块磁铁,三个霍尔计数

主芯片

充电接口后边应该有一个芯片接数据的,但丢失了,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芯片估计是原始用来调试系统用的

楼主:
https://docs.goodix.com/zh/onlin ... a6dca67a7ae530a3c3.
数据手册,没找到pdf的  不过人家官网数据手册很详细

果然  免费的东西  吸引力就是大

网友A:
跳个绳子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个绳子搞这么复杂

有蓝牙的,这个跳绳可以连接app,搞活动免费拿的

网友B:
什么活动这么好,可以免费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活动这么好,可以免费拿?

180天,满99天,可以断签,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买的时候不能用各种红包,一天16分钟 1000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docs.goodix.com/zh/online/detail/gr551x_datasheet/Rev.2.6/7e79128b251b31a6dca67a7ae530a3c3.
...
描述

GR551x系列芯片是支持Bluetooth 5.1的单模低功耗蓝牙系统级芯片(SoC),可以配置为广播者(Broadcaster)、观察者(Observer)、中央设备(Central)或外围设备(Peripheral),并支持上述各种角色的组合应用,可广泛应用于物联网(IoT)和智能穿戴设备领域。

GR551x系列架构以ARM® Cortex®-M4F CPU为核心,集成Bluetooth 5.1协议栈、2.4 GHz RF收发器、片上可编程存储器Flash、RAM以及多种外设。

GR551x软件开发工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SDK)为GR551x SoC提供全面的软件开发支持,包含协议栈、应用实例及外设驱动程序。

GR5515 Starter Kit开发套件基于GR551x SoC设计,便于用户使用开发板进行快速开发。

PLT Lite离线板主要用于GR551x SoC量产烧录。

特性

• 集成控制器和主机层的低功耗蓝牙5.1收发器
-支持数据传输速率:1 Mbps、2 Mbps、LR (500 kbps、125 kbps)
-TX发射功率:-20 dBm ~ +7 dBm
--97 dBm接收灵敏度(1 Mbps模式下)
--93 dBm接收灵敏度(2 Mbps模式下)
--99.5 dBm接收灵敏度(LR 500 kbps模式下)
--103 dBm接收灵敏度(LR 125 kbps模式下)
-TX发射功耗:3.05 mA @ 0 dBm,1 Mbps
-RX接收功耗:3.9 mA @ 1 Mbps
• 内置ARM® Cortex®-M4F 32位微处理器,支持浮点运算
-最高频率:64 MHz
-功耗:30 μA/MHz
• 存储
-GR5515系列Flash配置
GR5515I0ND / GR5515I0NDA无内置Flash
GR5515IENDU内置Flash 512 KB
其它默认内置1 MB Flash
-GR5513系列Flash配置
GR5513系列芯片内置512 KB Flash
• 电源管理
-片内DC-DC转换器
-片内I/O LDO提供I/O电压并支持为外部器件供电
-电源电压:1.7 V ~ 3.8 V
-I/O电压:1.8 V ~ 3.3 V
-OFF模式:0.15 μA(典型值),芯片处于复位状态
-Ultra Deep Sleep模式:0.65 μA(典型值),关闭I/O LDO,无RAM数据保持
-Sleep模式:1.3 μA(典型值),关闭IO LDO、BOD和BOD2,32KB RAM数据保持
• 外设
-两路QSPI接口(最高速率可达32 MHz)
-两路SPI接口(1路支持2个Slave选择引脚的SPI Master接口,1路SPI Slave接口;最高速率可达32 MHz)
-两路I2C接口(支持100 kHz、400 kHz、1 MHz、2 MHz)
-两路I2S接口(1路I2S Master接口以及1路I2S Slave接口)
-两路UART接口(1路DMA通道)
-13位ADC,最高1 Msps,多达8个通道(5个外部测试通道和3个内部单通道),支持单端和差分两种输入方式
-ISO 7816接口
-6路PWM输出
-内置温度和电压传感器
-4个硬件定时器
-1个AON硬件定时器
-2个看门狗定时器(系统级、Always-on)
-日历定时器
-唤醒比较器
-支持最多39个可灵活复用的GPIO
• 安全
-提供完善的安全计算引擎:
AES 128-bit/192-bit/256-bit加密(ECB和CBC)
HMAC哈希加密算法
PKC
TRNG
-提供全面的安全运行机制:
安全启动
加密固件直接从Flash运行
密钥加密后存储至eFuse中
应用数据密钥不同于固件密钥,支持一机一密
• 封装类型
-QFN56: 7 mm * 7 mm
-BGA68: 5.3 mm * 5.3 mm
-BGA55: 3.5 mm * 3.5 mm
-QFN40: 5 mm * 5 mm
• 工作温度范围:-40°C ~ +85°C
来,pdf说明书,英文,890页,

网友:
就是计个数,还什么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pdf说明书,英文,890页,

然而我并不感兴趣

网友D:
是霍尔感应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霍尔感应检测的?

对 三霍尔,计数还算精准

网友E:
断签到就麻烦,说不清

网友F:
这个稍微改一下是不是可以用做转速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个绳子搞这么复杂

要的就是噱头,收割的就是韭菜...

网友:
能安全下车,免费的就不 错

网友:
安全下车就是好,现在胆子小了,有些羊毛不敢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签到就麻烦,说不清

这个是不需要连签的,180天内满99天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稍微改一下是不是可以用做转速表了

太长了,有技术的话,直接用芯片搭一个被,现在运动手环啊,这些东西的芯片都差不多的

网友G:
我们小时候用个麻绳就可以,现在天天喊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却不停制造这么多电子垃圾污染环境
咱能不能搞点高端的,别掌握这么多低端“核心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小时候用个麻绳就可以,现在天天喊绿色低碳节能环保,却不停制造这么多电子垃圾污染环境
咱能不 ...

怎么说呢  也全是国产的啊,主芯片都是国产的,这个东西配合app,计数,时间统计啥的,还是有点用的,只能说用来提高售价了
再说,芯片设计,光刻,封装,不就是从小的开始做,越做越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