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多芯软网线,经常有奇怪的故障

楼主(2023-08-24):
就是那种8根线每根都是由多根细铜丝组成的,一般在成品网络跳线上用的很多,因为很软。

这种线和单芯网线相比,经常会出现线芯时通时断的问题,多根线芯在普通拉扯和挤压下断了大部分,然后就只剩细细的最后一根连着,网络端口就经常下线。坏的位置从外观上一点都看不出来,用测线器测也是通的,但连接端口经常降级或掉线(千兆经常变百兆或直接掉线)。我遇到过两次,都是每随机几天就断开几分钟又恢复,极其难找问题出在哪里。

最保险的还是用普通硬芯单芯线,坏了也容易测出来,不容易处于一种半通不断状态。

网友A:
那种线一般水晶头位置都是注胶的,也没这么容易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线一般水晶头位置都是注胶的,也没这么容易断吧

是线断了,不是水晶头位置断了

网友B:
网线一般都不会去动的,很少会弯折,按道理应该不太会遇到这种问题,除非芯线质量太差,好有我发现一些成品网线水晶头比较松,容易接触不良,常见于买东西送的杂牌线,那天去我爸家给电脑挪个房间,一连试了三条之前买东西送的1m,1.5m机制网线要么不通要么100m,千兆来回跳,我差点想拆面板检查了,后来拿路由器上那条我打的4m长的手打网线是ok的,这条是原来书房我爸要把电脑放窗口,那里没网口做了条长网线沿墙走过来,本想换房间电脑离网口近就用条短的,结果呵呵呵。另外我发现不但网线有铁的,水晶头也有用铁片的,其中一条水晶头触点发黑,明显不是铜该有的颜色

网友:
线径太细,本身只有全新的才能达到千兆,随着时间氧化啥的  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
没有看好过这种软线,还有鼠标上的收缩线,收缩网线都不喜欢,网线都是自己做

网友:
手上有AMP原装的和HP原装的软心跳线,都有10年左右,除了水晶头卡子断了重新做过,其他无问题。

网友C:
那是你用的都是垃圾线,我有好多爱立信原厂的细软网线 ,这么多年一直随笔记本拔拔穿插,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这是线材用料太差。
稍微好一点的的线缆,每一根线都会带抗拉纤维,或者线缆中间有棉线或抗拉纤维。而且你这个测试仪竟然没有测试信号强度(线缆电阻)的功能,也是比较落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网线一般都不会去动的,很少会弯折,按道理应该不太会遇到这种问题,除非芯线质量太差,好有我发现一些成品 ...

铜氧化后是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你用的都是垃圾线,我有好多爱立信原厂的细软网线 ,这么多年一直随笔记本拔拔穿插,一点问题也没有 ...

+1,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氧化后是黑的...

怎么说呢,不是铜发黑那种乌黑色,而是比较鲜亮的偏褐色的黑,而且是花的,反正就是一眼看着很奇怪那种

网友:
看网线质量吧。不是都那么差

网友:
确实有质量差的,还大部分是4芯的。

网友:
极其难找问题出在哪里------还不是被你找到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网线面板的问题

网友:
那是因为你手上的多芯网线太差,我家里还收藏了几根多芯网线,每根线里面是7根钢丝组成,截面积26awg(能2A充电的usb数据线也是26awg),4对线中间有十字条隔离,传输性能和抗拉扯性能都一流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测线器是通就是网线不通,一直有没有一种测线器能测阻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测线器是通就是网线不通,一直有没有一种测线器能测阻值的 ...

说个笑话,过年新买个小米86寸,本想接网线的,结果接上100m,测线仪全通,不死心,两边都打过头,还是百兆,换口,跳过交换机直路由器还是百兆,正挠破头想不出问题在哪,就看网上骂所谓高端机还是百兆网口,当场吐血一百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个笑话,过年新买个小米86寸,本想接网线的,结果接上100m,测线仪全通,不死心,两边都打过头,还是百 ...

我之前有根多芯线就能做到有时接上是百兆有时接上是千兆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