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EC1A94F364C8这个颗粒可以上is903吗

楼主(2023-08-24):
如题,这个颗粒能上什么主控

网友A:
看到有人sm3268可以,2258h也可以,is903不清楚,没见贴成功的

网友B:
不支持。903基本不支持3D颗粒。

这个颗粒和58H是绝配,单颗写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有人sm3268可以,2258h也可以,is903不清楚,没见贴成功的

3268是用19nm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支持。903基本不支持3D颗粒。

这个颗粒和58H是绝配,单颗写400

怎么看是否3D颗粒,这个颗粒就是58H上的,刚好有2片,可以拼成一个盘,就是58H的开卡软件设置有点复杂,不太会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是否3D颗粒,这个颗粒就是58H上的,刚好有2片,可以拼成一个盘,就是58H的开卡软件设置有点复杂, ...

8CE颗粒就算能上也得跳成两个通道才能喂给903,这玩意最高也就支持8CE,还得分成4+4双通道,你不缩一下CE很难喂进去啊

考虑做成2246XT或者2258XT的USSD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