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群晖都要一个启动U盘,allinone为什么就不需要启动U盘了?

楼主(2023-08-24):
记得单独装黑群晖的时候,需要一个启动U盘才行。
而在allinone中,为什么就不需要这个启动U盘了?

网友:
把u盘文件的内容写在二合一镜像里了

网友A:
ALL IN ONe 里面的群晖不是一个也有img的引导文件吗?需要分2个区? 你忘记了吧

网友B:
现在黑裙可以写硬盘里面不需要u盘引导

网友:
all in是把他装在img文件里存硬盘上

网友:
黑群晖也可以不用启动优盘了

网友:
U盘只是个存储介质,只要你能引导启动群晖,不管是什么方式存在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 IN ONe 里面的群晖不是一个也有img的引导文件吗?需要分2个区? 你忘记了吧
...

也就是说allinone里的群晖有两个虚拟硬盘?其中一个就是放了这个U盘的引导文件?

网友:
估计是划了个启动分区,把启动模块写到进去,最简单的是添加一个小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黑裙可以写硬盘里面不需要u盘引导

请教怎么做的,我试了直接写入硬盘,启动后,报loader disk not found

网友:
也要的 要看你装什么系统

网友:
硬盘镜像里面有引导了呀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并且没看懂

网友:
也要挂载虚拟启动盘的

网友:
用小小的U盘也是挺方便的

网友:
用一个小小的U盘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