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creative音箱MF0111线控拆解和维修

楼主(2023-08-24):
creative音箱MF0111线控拆解和维修。原来问题是音量调节有问题,换了旋钮,旋钮已下单。还没到。

网友:
这个旋钮有点单薄,容易坏

网友:
牌子挺大,做工真一般

楼主:
买的配件,换上能用,就是音量调节范围偏小,估计10K电阻小了,有知道的吗?

网友:
有个同样的,买了几家这个拨盘电阻,针脚全是反的,装上很难看。

网友A:
AB问题? 型号不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B问题? 型号不对吗

电位器 除了阻值,还有 阻值变化曲线 这个参数,他买得不对了。

网友:
A是指数式,用作音量控制。
B是直线式,用作分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位器 除了阻值,还有 阻值变化曲线 这个参数,他买得不对了。

感谢

网友:
电位器也分ABC三种型,学习了。

网友:
型号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