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这种进水软管可拆卸扳手好用吗

楼主(2023-08-24):
有些洗手盆的进水软管接头生锈了很难用手拧开由于地方狭窄普通扳手也放不进去,在网上看到这种拆卸工具想买一个不知道好不好用请问还有其他更好的工具吗?

网友A:
这个貌似有些管子直接就有带一个塑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貌似有些管子直接就有带一个塑料的

是的,更换的新管我也打算买这种。

网友:
应该可以用吧,这种没用过

网友:
锈住了只怕这种转不动

网友:
我家是一种黄色的塑料直接箍在软管上的,想换直接一卸载就下来了。然后再把它套在新管子上,特方便

网友:
那些塑料管子上面好像都有自带的,用着还行

网友:
有活络扳手一般都能搞定的。可以竖着用。

网友:
空间够。什么工具都好用的。

网友:
好是好,只是你的手指够不够力?

网友:
不如买个眼镜扳手,切口,把手竖着焊接

网友:
这种太小无法使劲,去某宝搜索“水槽扳手”,像根管子样,套上去拧应该比这种好使多。

网友:
主要看空间

网友:
不通用用后等下次拆。

网友:
买管自带正常没问题,真是锈了也无能为力

网友:
材质很好的话应该可以

网友:
以前买龙头时送了一个塑料的工具

网友:
这个我买过,装新管或者没生锈的可以用。
比扳手或者自带塑料的好用,用完可以拆下来再次利用。
10元2个,不是不锈钢,估计201都达不到。
特别是空间小的地方,还不错。

网友:
我买的这种,把螺丝拧滑丝都行,我是主水龙头用的这个

网友:
很多地方空间不够,这种扳手也是下不去的。现在有的水龙头用图片这种加长的不锈钢螺母,不用扳手,用根小铁棍或螺丝刀穿孔就可以松紧了,应该优先买这种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