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CREATIVE SY-EI48-101200A交流适配器拆解

楼主(2023-08-24):
CREATIVE线性电源10V拆解,功能正常,测空载交流11V
.

网友:
哦豁,大变压器

网友A:
手头有几个这些变压器,现在不知如何用,拆铜丝又觉得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几个这些变压器,现在不知如何用,拆铜丝又觉得浪费

同规格的话 输入并联 输出串联 那就是一个前级的电源啦

网友:
这货如果使用无异常,基本永久

网友:
如假包换的铁牛,安全稳定可靠,过载能力强,出故障了顶多就是烧个初级保险,短接一下仍可继续服务。

网友:
20年前的东东,
居然没坏、没锈
就是功率小点了,要不在上岗的岗位有很多哦~~

网友:
这个我用来给小尾巴供电,当PC声卡用。

网友:
老货线包的

网友:
这个老的货,矽钢片一点锈都没有,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