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装电线,我觉得过高阻燃级别反而容易引起火灾

楼主(2023-08-24):
国标家装电线阻燃只规定,在电线过热时,只冒烟没明火,就算及格。

现在很多装修公司都升级了电线阻燃标准,以便提高价格。
          高级阻燃也分两档次:一种是短时间烧烤不冒烟,但线皮变色了。
                                          另一种是长时间都烧不坏,烧完擦擦线皮还是程亮的QVR。

汽车由于机械振动大,局部工作环境温度高,不得不用QVR电线。
但土豪不管,价格越贵就是越好,全屋就上QVR。

我觉得一根合格的电线,前面有多级空气开关保护,短路、过载也是不容易起火的,因早就跳闸了。

过高级别的阻燃电线有什么危害呢?譬如插座底盒里螺丝坏了,线头接触不良,严重发热了,此时电线本该冒烟,但是用了无烟电线,反而可能引燃其他东西,导致火灾。
注:此时总功率并没有超载,保护开关也不会跳闸,如何知道线盒内部发热呢?

而国标电线,发热就冒烟,有臭味,及时提醒用户,但不会有明火点燃整根电线,这样反而能提醒使用者,及时排查问题。

网友:
可能需要加个温度保险丝?

网友:
这是说明明是优点,但也不一定是优点吗

网友:
空开要跳也是火零碰上或者过载吧,单纯一条线着火也不会跳吧

网友:
暗装的都在墙内,线烧断了也起不了明火,反而开关面板倒要注意防火等级

网友:
线材老化、发热、起火,一切根源就是过载,过载就会发热,发热就会导致铜线氧化发黑、绝缘皮脆化失效,等到闻到味的时候这线基本就废了,所以线材选用时留充分的冗余,我当时想到用6平方的QVR线装修就是考虑到什么电炉、热得快、直热式电热水器之类的非标阻性电器用的,这类电器普遍反向虚标,标2000W实际3000W都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电炉、热得快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都是虚标的电磁炉、热水壶,一般标1000W有800W就不错了。
现在的家用电器都比较省电了,日常使用的貌似除了开水壶好像也没特别大功率的电器了 ,如果分组做得好4平方线也就够了。  我家目前就是3P空调功率最大。不过载线就不会发热加快氧化,反正我的QVR线12年了外皮柔软铜丝亮。
105度的高温线和85度的线价格高了不少,把钱砸高温线上不如砸在更大的线径上。
好的空开是必须的,有问题第一时间跳空开,我家用的是开发商装好的LG,LG做空开我也是第一次了见,家里的空开不要搞太大的,不然导致家里不跳跳楼层强电井的空开,恢复还要找物管,麻烦。

网友:
所以安全是整个系统里最不安全的环节决定的。

网友:
你说的在理,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
阻燃级别高是为了防止某条线路温度过高自燃而导致其它导线一起烧毁,使事故扩大化
阻燃级别高的电缆是矿物电缆,敷设在防火桥架中,即使是在火场中几小时,还能保证正常使用

网友:
感觉说得还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