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分享:趣打印和PrintHand不能用了?换它!手机WiFi无线打印APP

楼主(2023-08-24):
发的视频有安装和打印演示以及一些参数调节的教程,看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8411X7nk/

网友A:
这是用的P910nd还是CP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的P910nd还是CPUS???

4M固件,你感觉是用的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4M固件,你感觉是用的啥

{:019:}{:019:}
{:019:}{:019:}{:019:}{:019:}
{:019:}{:019:}{:019:}{:019:}

网友B:
很方便啊,固件才4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方便啊,固件才4M

是的,固件大小为3.3M~3.5M,直接在原厂系统升级就行了。

网友:
固件哪儿有?

楼主:
找我买或者自己刷openwrt固件都行

网友C:
谢谢分享,可惜用不上。

网友:
友情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可惜用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方便啊,固件才4M

703N本来就是4M啊,N年前就有带P910ND的固件,我早就刷过测试了

网友D:
还以为是分享APP的,结果是推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3N本来就是4M啊,N年前就有带P910ND的固件,我早就刷过测试了

嗯,4M固件很早就有,但是没办法支持趣打印/nokoprint打印APP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以为是分享APP的,结果是推固件......

抱歉,你可能没时间看视频,才导致你有这种误解。

网友(2024-08-31):
大佬  你网站关了么? 固件哪里买